2M左右的TTL波形,3.3V转5V,用三极管既然不行?

楼主(2016-08-09):
各位好,我现在有一个波形,频率在2M左右,是通过CPU直接输出的,CPU的供电电压是3.3V,现在要去驱动其他一块板子上的5V芯片,不太想直接用CPU的管脚连接过去,怕对管脚有什么影响,所以就考虑用2个三极管反向+反向一下,就是使用三极管的开关功能,结果第二个三极管的C级出来的波形就失真了。
因为样机很急,所以直接用了一个高速光耦6N137就ok了。但是6N137很贵,还是想回到之前的三极管方式,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?有了解的朋友,交流一下。谢谢。

网友A:
后面一级用推挽输出

网友B:
http://www.cnblogs.com/shangdawei/p/4126878.html

http://blog.csdn.net/kissmonx/article/details/8026366

网友C:
用这个输出波形超好。

楼主:
楼上各位都说的很好呢。我之前也试过用74HC系列,效果很好,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那么小封装的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ttp://www.cnblogs.com/shangdawei/p/4126878.html

http://blog.csdn.net/kissmonx/article/details/80 ...

马上测试您的这个方法。。。。非常感谢。。。过会儿就可以有结果。

网友D:
74LVC1T45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这个输出波形超好。

如果不要取反波形的,有对应型号吗?

楼上已有答案:74LVC1T45.

网友E:
加速电容效果极好的~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如果不要取反波形的,有对应型号吗?

74HC1G08也可以。A、B连接一起做输入,或者A、B其一接高电平,另一个做输入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如果不要取反波形的,有对应型号吗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http://www.cnblogs.com/shangdawei/p/4126878.html

http://blog.csdn.net/kissmonx/article/details/80 ...

T叔威武!

网友G:
你好,这个电路带小功率的LED没问题,但带不动10W的LED,不亮,想问下有什么方法能将实现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G:
你好,这个电路带小功率的LED没问题,但带不动10W的LED,不亮,想问下有什么方法能将实现吗? ...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你好,这个电路带小功率的LED没问题,但带不动10W的LED,不亮,想问下有什么方法能将实现吗? ...

我之前是正极直接接电源,三极管控制负极可以用的,
你这个是不是叫射级跟随器,好像我试了也不行呢。

网友I:
图腾柱输出

网友J:
tyw果然是技术大牛啊。
简直问什么都知道。

三极管进入饱和区之后,是不容易退出来的。这是三极管的特性。好像上学时怎么有认真提到这一点呢?

网友K:
使用低速的设计参数去实现高速的功能,这怎么可能呢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我之前是正极直接接电源,三极管控制负极可以用的,
你这个是不是叫射级跟随器,好像我试了也不行呢。 ...

是射极跟随器。你上面说的是把三级管当开关用吧?我也试过,带不起10W的LED~

网友L:
波形这么好,这些集成电路是怎样做到的?
里面也不就是三极管?

网友M:
为什么不用coms管

网友N:
引用 网友G:
是射极跟随器。你上面说的是把三级管当开关用吧?我也试过,带不起10W的LED~ ...

10W的led,12V供电,需要约1A左右的电流,是不是你的电源带不起呀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是射极跟随器。你上面说的是把三级管当开关用吧?我也试过,带不起10W的LED~ ...

用的大功率三极管,叫tip35应该是;我那个控制的40V 1A

网友O:
引用 网友C:
用这个输出波形超好。

厉害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用的大功率三极管,叫tip35应该是;我那个控制的40V 1A

谢谢,用常用三极管当开关,给mos管gs间提供压降,mos能带起10W  led了,不过现在问题是三极管开关频率跟不上输入PWM信号频率,9013输入几Khz信号,开关速度好像跟不上了,导致开关波形失真

网友G:
引用 网友N:
10W的led,12V供电,需要约1A左右的电流,是不是你的电源带不起呀

电源没问题,用mos管带起10W的灯了

网友P:
一般默认 LVTTL 直连 HC TTL 输入

网友Q:
三极管电路一定可以,取决于你的电路了。

网友R:
,,,t叔好6

网友S:
看一下后级器件的手册,注意电平范围,低驱动高一般可以直连。电平不满足要求的话,用输入门限合适的门电路,有单门小封装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