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大虾推荐一个dsp型号?

楼主(2016-08-09):
要求能够扩展512 mbyte内存,ddr2或者ddr3,批量价格300以内。bga封装,谢谢!

网友A:
去TI的官网选型,总有一款适合你。

网友B(2016-10-28):
直接到官网搜,一大把适合的。你应该不只是对外扩存储器有要求吧?GPIO口等没要求?

网友C:
6678这个芯片。

网友C:
以前见他们用过6678+FPGA应该能行。

网友D:
这个也可以   比较经典

网友E:
官网上挺多的

网友F:
主要看你用来干啥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