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1片STM32控制6片ADS1255,可行么?

楼主(2016-08-09):
用1片STM32F1同时控制6个ADS1255做数据采集,加点逻辑芯片、引脚复用,达到5K的采样速率,可行么?
能否稳定工作,请各位大侠给分析下。
这种多个AD芯片的控制,用FPGA是否更适合?

网友A:
STM32挂3片ADS1252,每片10K采样,实现过。

您好,请问您是用的SPI通信还是模拟SPI呢

网友B:
1255的SPI口时钟频率,最大允许值是 f/4,按 f=7MHz 计算得1.8MHz;
因为要读24位,1.8M/24=75KHz,这是每秒可读取的速率;
因为是6个芯片,75K/6 = 12K,大于5K。

以上没有考虑每个芯片、每次转换所需要的时间,这和操作方式有关,
如果合理调配,用流水线、同步并行,达到5K应当没问题。

网友B:
如果用CPLD/FPGA,更没有问题。

不太明白,AD1256可以同时输入8路单端信号,为什么不用?

网友C:
1、当然可以;
软件不做滤波算法的话,采样速度够的,要做算法的话采样速率不够吧;
还是用FPGA同时采集多路,或者选采样速率更高的;

2、你能用FPGA就更好了;

网友D:
fpga,或者 cpld,性价比好的.容易产生精准采样触发.还能缓存数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用CPLD/FPGA,更没有问题。

不太明白,AD1256可以同时输入8路单端信号,为什么不用?

通道间可能有串扰。但串扰到什么程度,没验证过。也想请大侠说说,这个串扰会在什么级别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通道间可能有串扰。但串扰到什么程度,没验证过。也想请大侠说说,这个串扰会在什么级别。 ...

不用考虑芯片内部的串扰,TI肯定没问题,
自己弄好PCB。

楼主:
感谢各位的解答,看来用stm32应该是可以的。 大家对这种结构更趋向于用FPGA。

楼主:
还想请教下,差分信号怎么低通滤波?单端信号可以加有源滤波器,差分信号用模拟滤波电路怎么搞?

楼主:
结贴在哪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