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量] 基于ADE7758的电压测量

楼主(2016-08-09):
基于ADE7758芯片的电压测量电路如下,但是我的整个系统GND和零线是连着的,这样会有隐患吗?file:///C:\Users\dell\AppData\Roaming\Tencent\Users\1191216616\QQ\WinTemp\RichOle\E24FOT5X(PEO`H3TLJMB992.pngfile:///C:\Users\dell\AppData\Roaming\Tencent\Users\1191216616\QQ\WinTemp\RichOle\E24FOT5X(PEO`H3TLJMB992.png

楼主:
不是零线,是地线!我打错字了

网友A:
这样地线也带电,电路都不能触碰

网友B:
这些有关ADE7758 电压的问题及解答您可先参考下哦
https://ezchina.analog.com/conte ... +%E7%94%B5%E5%8E%8B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些有关ADE7758 电压的问题及解答您可先参考下哦
https://ezchina.analog.com/content?query=ADE7758+%E7% ...

目前没有找到我需要的资料,不过还是谢谢你了

楼主:
改进后的电路出来啦,这次和系统GND之间用电容分开,求点评。PS:本人感觉电阻分压的方式就是会有带电的潜在危险的。@ningling_21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改进后的电路出来啦,这次和系统GND之间用电容分开,求点评。PS:本人感觉电阻分压的方式就是会有带电的潜在 ...

电阻分压的方式确实有风险,如果用变压器隔离一下会更好

或者做到完全防护碰不到电路板的任何部分也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阻分压的方式确实有风险,如果用变压器隔离一下会更好

或者做到完全防护碰不到电路板的任何部分也可以 ...

外面加塑料壳进行防护,我还是倾向于第一个电路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外面加塑料壳进行防护,我还是倾向于第一个电路啊

可以

测量结果是数码管显示的吗,不用仿真器什么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

测量结果是数码管显示的吗,不用仿真器什么的吧

数码管显示,版主怎么会想到仿真器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数码管显示,版主怎么会想到仿真器呢

调试程序就会经常用仿真器

楼主:
我不用仿真器,就是看串口数值和数码管显示,再参考别人的电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