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理图] 贡献一个PT1000测温的简单电路

楼主(2016-08-09):
      因项目需要,查阅了一些PT1000(PT100)的测温电路,感觉多比较复杂。而我的系统对测量后的温度精度要求并没那么高——正负1度即可,而其实我估计这个电路的精度可以达到0.3度。另外,测温范围是0-180度。
      分析如下,请大家排砖!

      经过这个“比较追随”电路以后,在我的测温要求范围内,一是有比较好的“线形度“,二是我估计有0.3度范围内的精度,三是便于MCU的ADC转换并处理。

      关于精度,倘若选择的电阻精度都在1%以内,PT1000的精度若在0.03%,再经过线形补偿(和“标准温度”比较,加减一定的温度),自认为可以达到0.3度的精度。

      关于线形度,我用MULTISIM输入PT1000的分度值后察看比较器的输出端电压,当温度在0度附近大约每一度输出电压增加0.024,在100度附近增量在0.012v,依次类推。

      在这样所谓线形度下,我觉得MCU经过采样和滤波处理后,只需查表根据PT1000按照1度增量的分度值确定小数点前的温度,再‘用“插值”的方法,即可得到0.1的刻度值。

      其实大学物理中关于误差范围的计算,我早已忘光。希望能抛砖银玉!

网友A:
看着挺不错,等大虾们的评论,也好进步一点点

网友B:
我刚才算了下,你的运放输出和PT1000阻值的关系是Vo=6.1776*(Rt-1)/Rt
注意Rt的单位是千欧姆.

网友B:
刚查了下分度表,1456.91是119摄氏度的电阻,而运放输出1.937V.

1000是0摄氏度的电阻,根据计算运算输出0V.

你是单电源供电,看来只能测量正温度.

另外这几个精密电阻数值完全不一样,也不利于批量生产.

总体来说,这电路不好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刚查了下分度表,1456.91是119摄氏度的电阻,而运放输出1.937V.

1000是0摄氏度的电阻,根据计算运算输出0V.

高手!

对我应用来说,正温度可以了。

用到4个阻值的电阻,确实讨人嫌啊!

网友B:
Vo=6.1776*(Rt-1)/Rt
这个表达式也不是线性的.

应该不适合吧.

Pt1000的阻值和温度关系是线性的.加个恒流源,就可以把线性阻值转换成线性电压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Vo=6.1776*(Rt-1)/Rt
这个表达式也不是线性的.

确实不是线性的,我想表达的是可以用插值法简单处理小数点后一位的数字。

我研究下恒流源先!

楼主:
补充一下,这个电路中必须用运放,不能用比较器!

网友C:
纸上谈兵,搭出来测试才是硬道理。另外如果不经过MCU采集查表的话,你这个直接不能用。因为没有非线性补偿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纸上谈兵,搭出来测试才是硬道理。另外如果不经过MCU采集查表的话,你这个直接不能用。因为没有非线性补偿 ...

在应用了 大哥

网友D:
我刚好也在做此项测试 能否分享下 你现在的原理图 、我是参考恒流源的方式 但是测试结果 相差很大

楼主:
给楼上发私信了。

网友D(2016-09-08):
引用 楼主:
给楼上发私信了。

么有呀 在哪了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我刚才算了下,你的运放输出和PT1000阻值的关系是Vo=6.1776*(Rt-1)/Rt
注意Rt的单位是千欧姆.

请问大神 你这个关系等式是怎么计算的? 但实际值却不是0呀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请问大神 你这个关系等式是怎么计算的? 但实际值却不是0呀

这个表达式只要懂点运放就能计算.
只是他这个图的电阻值都很怪异,所以才出来一个这么怪异的表达式.

我估计这个电路不能用于实际项目中.
其他零件受环境影响的补偿几乎没有.
没有考虑引线长度造成的误差.
校准极不方便.
表达式复杂,把本来是线性关系简单表达式搞得那么复杂.

楼主:
确实不是一个好电路
误差大,温漂大,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请问大神 你这个关系等式是怎么计算的? 但实际值却不是0呀

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可以列2个公式,同时利用运放工作在线性区共模和差模电压相等及电流为0来简化公司,可以得出输出的计算公司。

可以用excel计算。

或者用MULTISIM模拟,再读值。

注意运放一定要工作在线性工作区哟!

网友E(2020-08-16):
大神,你好,我刚好也在做这个东西 能否分享下 你现在的原理图 、我的测试结果相差很大,谢谢

我用的5v供电lm358,其他是一样,那个公式我推的很奇怪

网友F(2022-07-05):
自发热啊兄弟,电流太大了!仿真不会考虑自热问题的,而且这电路输出严重非线性

网友G(2022-12-28):
辣鷄电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