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 hub设计问题请教,芯片为smsc的USB2514BI

楼主(2016-08-09):
我用smsc也就是microchip是usb的hub芯片设计了一个电路
一个hub外挂了2个usb模块

现在发现hub发热严重。但是电路设计上也没看出大的问题。
1:目前发现是22引脚没有接,飞线之后还是一样发热,pc无法识别,
2:电路的oc也就是4个过流保护引脚没有拉高。不知道这个是否是原因
3:晶振电压在0.5V左右,应该是已经起振了。

感谢大家帮忙看一下。

网友A:
打电话给 fae 问问..

网友B(2020-03-20):
您好,请问问题解决了吗?

楼主(2020-04-26):
引用 网友B:
您好,请问问题解决了吗?

解决了忘记怎么解决的了。好像是焊接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