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7] 【NucleoF767ZI-评测】将板载STLINK用于调试外部电路

楼主(2016-08-09):
不给发连接,你们自己去搜吧,关于将NUCLEO板作为调试器的资料,网上有,二楼开始放图

楼主:
首先是上电,跟我之前的NUCLEO L053不一样,网口旁边的min-usb不是供电口,之前是调试器的那个才是,估计两个(主板和调试板)已经共用一个min-usb了

楼主:
然后就主题啦,要把板载STLink用来调试外部电路,首先要进行以下跳线帽的改动,具体看图吧,不好说
然后从丝印层R1开始算起,排针的第二针是SWDCLK,第三针是GND,第四针是SWDIO,STLink只需要连接这三条线即可,由于板子我还没去焊排针上去,供电额外找了的地方,网上有说不能用主板上的电源供电,但是我实际尝试了一下,并没有什么问题,可能还没发现,如果有发现了朋友也可以告诉我~

然后就是MDK5的调试的设置啦,这个也看图比较快吧

MDK配置图1

MDK配置图1

MDK配置图2

MDK配置图2

MDK配置图3

MDK配置图3

效果图

效果图

跳线帽改动后

跳线帽改动后

楼主:
一直都是用MDK编程,对CUBEMX还不熟悉,找个时间去捣鼓一下试试看,有成果了再补发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