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急!!!!!请问关于AE版本使用新的BSP包的问题!

楼主(2016-08-09):
1 由于疏忽或者被代理忽悠了,买了NUC100VE3AN的版本,而且比较多……
2 下载了最新的BSP包,竟然出现问题,后来得知时钟线不匹配……
3 请问,哪位知道或者可以指点一下使用新的BSP来匹配A系列版本的旧芯片呢?

谢谢!

网友A:
貌似一个老芯片啊,被忽悠的不轻,买之前不去官网看看啊。。。。
这个貌似只找到了头文件。
http://www.keil.com/dd/chip/5195.htmhttp://www.keil.com/dd/docs/arm/nuvoton/nuc1xx/nuc1xx.h

网友B:
你买的这个版本在官网都差不到,楼上的头文件倒是可以用的。。BSP不知道能否换了头文件就好用了。

楼主:
诶……
以后千万要选择一家好的供应商!!!!!!!

不然 选择了 旧货 ……

浪费时间 来搞开发……

**了……

网友C:
那只能是按照老芯片的开发方式来用了

网友D:
自己改代码不可以吗?

网友:
找他们去,让他们退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