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能表测开关电源,测到的是什么功率?

楼主(2016-08-09):
如题,现在开关电源频率越来越高,电能表采样率能达到多少?还是内置乘法器来测?测到的是什么功率?

网友A:
这个不知是测那一侧的电能

网友B:
你使用什么电能表?须知电能表也有多种。
你把电能表接到开关电源的什么地方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使用什么电能表?须知电能表也有多种。
你把电能表接到开关电源的什么地方? ...

就是电子电能表啊.一般供电局配的那种.接在进户线的前面.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就是电子电能表啊.一般供电局配的那种.接在进户线的前面.

那种电能表仅限50Hz使用,所以只能接在开关电源的市电输入端。此时测量出的是有功功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种电能表仅限50Hz使用,所以只能接在开关电源的市电输入端。此时测量出的是有功功率。 ...

也就是说,不受负载类型的影响?只要能测50hz交流电的相关参数就行?为啥直流供电就受影响呢?(比如直流电压表+直流电流表测开关电源功率,测量值不对)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也就是说,不受负载类型的影响?只要能测50hz交流电的相关参数就行?为啥直流供电就受影响呢?(比如直流电压表 ...

直流电压表和直流电流表测功率,只能在开关电源220V交流的整流滤波之后测量。直流电压表和直流电流表在整流滤波之后测量,也与负载类型无关。不知道你“测量值不对”是从何说起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也就是说,不受负载类型的影响?只要能测50hz交流电的相关参数就行?为啥直流供电就受影响呢?(比如直流电压表 ...

只要是真有效值的交直流表头,测出来的有功功率是不会不准的。你不会是拿几十块钱的胜利万用表测脉动直流能数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