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!!!!请问关于AE版本使用新的BSP包的问题!

楼主(2016-08-09):
1 由于疏忽或者被代理忽悠了,买了NUC100VE3AN的版本,而且比较多……
2 下载了最新的BSP包,竟然出现问题,后来得知时钟线不匹配……
3 请问,哪位知道或者可以指点一下使用新的BSP来匹配A系列版本的旧芯片呢?

谢谢!

网友A:
时钟线不匹配是什么意思呢?不大懂这个

网友B:
只听说过阻抗不匹配,电容不匹配,居然还有时钟不匹配的说法,不可能吧?

网友C:
不管是哪个版本,库中应该都有提示的吧。或者需要你宏定义芯片的名称?

网友D:
会不会是有两个版本的库呢,我记得新唐的库就分为寄存器的库和库函数操作的库的。

楼主:
寄存器的话 也不行!

楼主:
因为 AN版本的,连DN的寄存器都没有……

不过 我找到了旧的BSP库 搞定!

妥妥的!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因为 AN版本的,连DN的寄存器都没有……

不过 我找到了旧的BSP库 搞定!

只有一种可能,你的这些芯片都停产了,所以库不支持了。

网友F:
那么新版本都是BN系列的芯片么?AN和BN有什么区别呢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那么新版本都是BN系列的芯片么?AN和BN有什么区别呢?

好像AN和BN的版本,就是外设上的区别,An是以前不完全的版本。

楼主:
现在  基本上DN的!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现在  基本上DN的!

AN和BN的产品淘汰了么?手头还有几篇以前留下来的AN的片子,莫非要报废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AN和BN的产品淘汰了么?手头还有几篇以前留下来的AN的片子,莫非要报废么? ...

建议你直接扔掉吧!

没什么卵用了……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AN和BN的产品淘汰了么?手头还有几篇以前留下来的AN的片子,莫非要报废么? ...

除了以前的产品上面用,想不出还有什么用处

网友F(2016-10-16):
引用 网友H:
AN和BN的产品淘汰了么?手头还有几篇以前留下来的AN的片子,莫非要报废么? ...

除非自己用,量产的话,还需要修改程序,太麻烦了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好像AN和BN的版本,就是外设上的区别,An是以前不完全的版本。

看看数据手册界面版本的更新说明就知道了,几个寄存器上面的区别,使用的不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