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请问,怎么才能实现并行处理,例如在STM32或者C51处理器中

楼主:
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已经很长时间了,并行应该是两个指令一块儿同时运行,可是单片机大多只有一个核心,也就是说是单核CPU,那为什么却能够并行处理呢?请各位大神来指点小弟两句,万分感激

网友A(2016-08-09):
用汇编语言。汇编是天生的多任务系统。C语言是单任务系统。

网友A:
C语言用在单片机上,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。基本上,用C语言去开发单片机,只能做一些普通的程序。

网友A:
VC的多任务,是操作系统来完成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汇编语言。汇编是天生的多任务系统。C语言是单任务系统。

汇编的多任务主要体现在哪里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语言用在单片机上,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。基本上,用C语言去开发单片机,只能做一些普通的程序。 ...

那如果想使用汇编亦或者是C,在单片机上实现并行处理该怎么弄?

网友:
并行是什么意思?这个先表示清楚。。。有些事件 完全不需要CPU处理。单片机  外设之间直接交换了。。。。完全并行 的话,单片是不好做的。。。。要用FPGA

网友B:
要并行,只能fpga。

网友C:
一个核心,是没法并行的。那些并行,都是伪并行,只能上fpga了。

网友D:
比如,单片机上跑了操作系统,然后就并行处理了。
其实不是,单个CPU一个时刻只能执行一条指令,加了操作系统,作用是,每隔一段时间就换一个任务,比如1ms吧,那么整体看起来就是并行的了,但微观上还是。。。串行

网友E:
你可以在一个PCB上焊两个或更多MCU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C语言用在单片机上,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。基本上,用C语言去开发单片机,只能做一些普通的程序。 ...

怎样的程序是普通的程序?为什么说汇编天生是多任务?

网友G:
把串行行为1、2分别分解成N和M个串联行为,那么N0、M0、N1、M1....NN、MM这样的执行就可以看做是并行的。

网友H:
可以考虑用多核的处理器,也能真正并行运行

网友I:
单核处理器无法真正并行运行程序,可以用多核处理器做;线程太多的话只有FPGA了;
对于电脑,单片机上常说的并行处理,一般是指的宏观上

网友J:
单核一般是不可能真并行的,只能伪并行,

楼主,你如果想要伪并行多任务,可以了解一下像ucos这样的小型操作系统,

如果没有太多精力学习操作系统,可以百度一下smset大神的作品“小小调度器”,极易学习上手,有兴趣请联系我,

网友K:
单核时间片频繁切换

网友A:
并行,可以是指令级并行,也可以是任务及并行,还可以是分段级并行!
指令级并行,多核处理器也做不到。就是说:几条指令同时执行,需要独立的核,独立的内存,独立的外设。多核处理器只是独立的核做到了,外设和内存都是共用的,所以,多核处理器做不到真正的指令级并行。
任务级并行,VC语言能做到,单片机C语言很难做到,并且运行不可靠!
分段级并行,多核能做到,汇编能做到。
为什么说单片机C语言只能编制普通程序呢?因为:C语言是顺序执行的,跳转多了之后,不但是编程者自己搞不清,编译器也会出错了!就是说:C语言编制跳转程序,先天不足!
C语言受制于语法结构,无法完成多任务编程。
汇编语言,没有语法限制,你想怎么编就怎么编。你想单任务,双任务,多任务都行了!

网友L:
又不是完全的并行;

网友M:
引用 网友A:
并行,可以是指令级并行,也可以是任务及并行,还可以是分段级并行!
指令级并行,多核处理器也做不到。就 ...

不懂你说什么.

不管是汇编 C VC,都是一种编程语言,最终都转换成机器码.不能说这个语言能做,那个语言不能做.

我觉得用汇编语言处理一些很简单的程序可以效率最高,但要处理复杂的程序,C和VC应该更好.

网友A:
单片机C语言,不能处理复杂任务。只能顺序执行。VC可以,但那是操作系统的功劳。

网友A:
C语言的函数,一定是汇编语言编写得。所以,汇编语言无所不能!

网友N:
引用 网友A:
并行,可以是指令级并行,也可以是任务及并行,还可以是分段级并行!
指令级并行,多核处理器也做不到。就 ...

从未见过如此高言

我猜这段字是脸滚键盘打出来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N:
从未见过如此高言

我猜这段字是脸滚键盘打出来的

投机取巧的人,看不懂。真的想要编制高质量程序的人,就能看懂了。

网友O:
感觉单片机和电脑的CPU一样,一个时间段只能执行一个任务,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并行的,那些肉眼看上去的并行,只不过是任务切换太快了,让我们感觉是并行罢了!

网友M:
引用 网友A:
C语言的函数,一定是汇编语言编写得。所以,汇编语言无所不能!

你的看法和大多数人相反.

像C之类的高级语言就是为了解决汇编很难做太复杂的项目才出现的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M:
你的看法和大多数人相反.

像C之类的高级语言就是为了解决汇编很难做太复杂的项目才出现的.

高级编程人员,不会是大多数。

网友A:
C语言编程者认为复杂的项目,用汇编能很容易的就解决了!
C语言编程者认为很容易的项目,汇编就很难做了。
比如:英特网通信。汇编很难做,而C语言就很容易做了。

网友P:
可以同时执行多条指令的并行只能通过多核处理芯片来实现;你问的“单核CPU为什么却能够并行处理”应该指的是多任务吧,这个是靠运行在上面的操作系统来完成的,每个任务在内存中都有一个TCB,哪个任务得到CPU,操作系统负责把它的TCB中的信息load到CPU的寄存器中去执行,等到这个任务挂起了,操作系统把CPU当前的寄存器都保持到这个任务的TCB中,再load下一个要执行的任务的TCB,这样不停地调度,频率很高,在你看起来就像是多个任务同时跑一样,如果想详细了解建议查看操作系统相关的书籍和代码

网友M:
引用 网友A:
高级编程人员,不会是大多数。

高级编程人员的"高级"不应该是靠用不用汇编来体现的.

网友Q:
一个个把汇编吹上天了,希望大牛推荐些汇编方面的资料

网友R:
单核计算机都是微观串行,宏观并行的。
前后台程序:一个后台,n个中断服务
有了操作系统以后:操作系统管理任务调度,实现多任务并行。

网友S:
你先理解了什么是并行处理在说吧

网友P:
引用 网友R:
单核计算机都是微观串行,宏观并行的。
前后台程序:一个前台,n个中断服务
有了操作系统以后:操作系统管 ...

中断是前台吧?

网友R:
嗯嗯。是的。中断是前台。

网友T:
  除了硬件能并行,软件是无法并行计算的,软件所谓的并行计算都只是轮着算。只有硬件并行才是真正的并行。

网友U:
一块板上面可以多个单片机啊
但是实现一种功能上面 只用到其中一个单片机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