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知识] 因果关系之复杂

楼主(2016-08-09):
流图表示的是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,于是,什么因,什么是果,需要个人做主观判断了。
因果关系可能不是那么地明显!下面用简单的分压电路做说明(分压电路好像是个好东西,多次使用了)

网友A:
火钳刘明

楼主:
第一种因果关系

假设环路电流为I,则显然V是I的因,而I是Vo的因!据此因果关系,得流图:

楼主:
按照此思路,继续写出可能的因果关系,希望不低于6种!!!

网友B:
搬凳子坐前排

网友C:
电流和电压只是表象,他们都不是对方的原因,导致他们的原因是力,
有相关关系,不代表有因果关系,即使是绝对相关,

网友D:
大师们都讲的很晦涩, 只可远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流和电压只是表象,他们都不是对方的原因,导致他们的原因是力,
有相关关系,不代表有因果关系,即使是 ...

这里的研究对象是电路,感兴趣的变量主要是电压和电流,对于力等其他变量可能都没有兴趣!

网友E:
电压引起的电流,还是电流引起了电压,

不知道研究这个有什么意思?

楼主:
看来大家对信号流图太陌生了,净问些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。

结贴吧!!!!!

网友B:
先有**?先有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先有**?先有蛋?

如果 想闲聊的话,能不能聊别的什么?比如奥运会?

我估计对很多人,也就懂点节点网孔法,其他的诸如矩阵法,流图法,拓扑法,等等,都很陌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