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轴飞行器超声波干扰问题

楼主(2016-08-09):
问题描述;飞机带桨飞行猛拉油门超声波会出现干扰,分析原因是电机猛转时抽电流过大导致
解决方案;1、更换高灵敏探头,没有改善
               2、更改减小放大倍数,噪声是降下来了但超声波接收回波减弱  导致达不到一定高度

不知道有没哪位大侠遇到这种问题,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

网友A:
如果确定是电流问题,那就只好改电路了;

电源部分好好处理就行了,该隔离就隔离;

网友B(2016-12-29):
请问是否有遇到过两家飞机同时飞行,相互之间超声波干扰导致测试距离不正确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