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8 中端口重映射函数是哪个,怎么找不到呢

楼主(2016-08-09):
STM8 中端口重映射函数是哪个,怎么找不到呢

网友A:
你用的是哪个芯片呢?STM8S/L/AL系列,三者都不一样的

网友B:
SYSCFG_REMAPPinConfig(REMAP_Pin_USART1TxRxPortA,ENABLE);
这是我用的STM8L的重映射函数

网友C:
有个疑问,端口的重映射是指端口可以配置到任意的IO么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有个疑问,端口的重映射是指端口可以配置到任意的IO么?

不是,比如串口,数据手册中定义了三组,你可以把串口定义为这三组中的任意一组。

网友E:
为什么要进行串口的重映射呢,直接固定IO也是可以的吧

网友F:
有时候是为了节省IO,有时候是为了布线。

网友G:
如果一个单片机的所有外设都用上的话,那么所有的IO肯定都是不够用的。所以需要复用了,把不需要的功能屏蔽,使能需要的功能。

网友H:
每个引脚的默认功能有好几种,除了本身功能PXX外,还对应着一些外设的相应接口,如果需要选择外设接口功能的话,就是要用到重映射的。

网友I:
应该在datasheet那页系统那章的。我记得开头是SYSCFG的函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