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PGA]
关于spartan6程序下载

楼主(2016-08-09):
请问如果用spi模式的话,看官方手册给出的电路,可以这么理解程序下载吗:程序通过JTAG接口下到fpga,fpga再通过spi口下到存储芯片内,以后上电的时候fpga通过spi接口读取程序?

楼主:
没人给讲两句吗?

网友A:
差不多,往FLASH里烧写文件的时候,实际是先往FPGA里下载了一个厂商提供的小程序,再通过这个小程序把配置文件烧写到FLASH中去。正常启动的时候如果设置为主串模式,上电后FPGA就通过SPI接口从FLASH里读取配置文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