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34063电源,导致CPU工作异常

楼主(2016-08-10):
问题是这样,我把开关电源12伏转成5v100ma(开关频率100KHZ),为单片机供电,因为电源在测试软件时用的开关电源5v一切正常pca计数很稳定,后来改成34063输出的5v时,计数在不断的跳变,来回摆动,原来5000,会摆动到7000多,需要把34063的地和电源用磁珠来连接起来?

网友A:
电感电容取值是否合理?测下输出纹波吧。
网上有34063自动设计软件,去下一个省的自己算的不准。

网友B:
示波器测量下电源纹波吧。

网友C:
别的没有改吗?我之前用中断计数,中断脚多加了个电阻,就开始多计数了

网友D:
估计是干扰问题...

网友E:
提MC34063的规格书,对比参考线路是否正确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