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【HAL库每天一例】第089例:GPS模块NEO-7M_GPS-SDCard

楼主(2016-08-10):
【HAL库每天一例】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。。。。。
我们将**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-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,
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,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。
同样的,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,欢迎持续关注,并提出改进意见。

例程下载:
资料包括程序、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

百度云盘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slN8rIt 密码:u6m1
360云盘:https://yunpan.cn/OcPiRp3wEcA92u密码 cfb6
(硬石YS-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\2. 软件设计之高级裸机例程(HAL库版本)\YSF1_HAL-122. GPS模块NEO-7M
/*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硬石YS-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
  *
  *  例程名称: 1. GPS-SDCard
  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说明:
  *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-F1Pro使用。
  *
  * 淘宝:
  * 论坛:http://www.ing10bbs.com
  *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,请勿商用。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/

【1】例程简介
  UBLOX NEO-7M模块是一款高性能的GPS定位模块,是NEO-6M升级版GPS模块,该模块能满足专业定
位的严格要求, 模块带陶瓷有缘天线,信号超强。EEPROM掉电保存配置参数数据。

【2】跳线帽情况
*******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,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**********
丝印编号     IO端口      目标功能引脚        出厂默认设置
  JP1        PA10        TXD(CH340G)          已接入
  JP2        PA9         RXD(CH340G)          已接入

【3】操作及现象
  将一张小于32G大小的Micro SD卡插入到开发板上的SD卡槽内,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
接到开发板标示“调试串口”字样的MIMI USB接口(需要安装驱动),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
工具,设置参数为115200 8-N-1。将工程文件中的相关文件拉到SD卡。下载完程序之后,在串口调
试助手窗口可接收到信息。

/******************* (C) COPYRIGHT 2015-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*****END OF FILE****/

1. GPS-SDCard

/*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文件名程: nema_decode_test.c
  * 作    者: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
  * 版    本: V1.0
  * 编写日期: 2015-10-04
  * 功    能: GPS模块解码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说明:
  *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-F1Pro使用。
  *
  * 淘宝:
  * 论坛:http://www.ing10bbs.com
  *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,请勿商用。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/
/* 包含头文件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 "stm32f1xx_hal.h"
#include "usart/bsp_debug_usart.h"
#include "ff.h"
#include "nmea/nmea.h"

/* 私有类型定义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私有宏定义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define __GPS_DEBUG   1
/* 私有变量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FIL fi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文件对象 */
UINT fnum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文件成功读写数量 */
char buff[2048];

/* 扩展变量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extern FRESULT f_res;                    /* 文件操作结果 */
/* 私有函数原形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函数体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*
  * 函数功能: trace 在解码时输出捕获的GPS语句
  * 输入参数: 无
  * 返 回 值: 无
  * 说    明:str: 要输出的字符串,str_size:数据长度
  */
void trace(const char *str, int str_size)
{
#ifdef __GPS_DEBUG    //配置这个宏,是否输出调试信息
    uint16_t i;
    printf("\r\nTrace: ");
    for(i=0;i<str_size;i++)
      printf("%c",*(str+i));

    printf("\n");
#endif
}

/**
  * 函数功能: error 在解码出错时输出提示消息
  * 输入参数: 无
  * 返 回 值: 无
  * 说    明:str: 要输出的字符串,str_size:数据长度
  */
void error(const char *str, int str_size)
{
#ifdef __GPS_DEBUG   //配置这个宏,是否输出调试信息

    uint16_t i;
    printf("\r\nError: ");
    for(i=0;i<str_size;i++)
      printf("%c",*(str+i));
    printf("\n");
#endif
}

/**
  * 函数功能: 判断闰年(仅针对于2000以后的年份)
  * 输入参数: iYear    两位年数
  * 返 回 值: uint8_t        1:为闰年    0:为平年
  * 说    明:无
  */
static uint8_t IsLeapYear(uint8_t iYear)
{
    uint16_t    Year;
    Year    =    2000+iYear;
    if((Year&3)==0)
    {
        return ((Year%400==0) || (Year%100!=0));
    }
     return 0;
}

/**
  * 函数功能: 格林尼治时间换算世界各时区时间
  * 输入参数: *DT:表示日期时间的数组 格式 YY,MM,DD,HH,MM,SS
  * 返 回 值: 无
  * 说    明:AREA:1(+)东区 W0(-)西区   GMT:时区数
  */
void    GMTconvert(nmeaTIME *SourceTime, nmeaTIME *ConvertTime, uint8_t GMT,uint8_t AREA)
{
    uint32_t    YY,MM,DD,hh,mm,ss;        //年月日时分秒暂存变量

    if(GMT==0)    return;                //如果处于0时区直接返回
    if(GMT>12)    return;                //时区最大为12 超过则返回

    YY    =    SourceTime->year;                //获取年
    MM    =    SourceTime->mon;                 //获取月
    DD    =    SourceTime->day;                 //获取日
    hh    =    SourceTime->hour;                //获取时
    mm    =    SourceTime->min;                 //获取分
    ss    =    SourceTime->sec;                 //获取秒

    if(AREA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东(+)时区处理
    {
        if(hh+GMT<24)    hh    +=    GMT;//如果与格林尼治时间处于同一天则仅加小时即可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已经晚于格林尼治时间1天则进行日期处理
        {
            hh    =    hh+GMT-24;        //先得出时间
            if(MM==1 || MM==3 || MM==5 || MM==7 || MM==8 || MM==10)    //大月份(12月单独处理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DD<31)    DD++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DD    =    1;
                    MM    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MM==4 || MM==6 || MM==9 || MM==11)                //小月份2月单独处理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DD<30)    DD++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DD    =    1;
                    MM    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MM==2)    //处理2月份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DD==29) || (DD==28 && IsLeapYear(YY)==0))        //本来是闰年且是2月29日 或者不是闰年且是2月28日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DD    =    1;
                    MM    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DD++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MM==12)    //处理12月份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DD<31)    DD++;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//跨年最后一天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DD    =    1;
                    MM    =    1;
                    YY    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if(hh>=GMT)    hh    -=    GMT;    //如果与格林尼治时间处于同一天则仅减小时即可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已经早于格林尼治时间1天则进行日期处理
        {
            hh    =    hh+24-GMT;        //先得出时间
            if(MM==2 || MM==4 || MM==6 || MM==8 || MM==9 || MM==11)    //上月是大月份(1月单独处理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DD>1)    DD--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DD    =    31;
                    MM    --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MM==5 || MM==7 || MM==10 || MM==12)                //上月是小月份2月单独处理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DD>1)    DD--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DD    =    30;
                    MM    --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MM==3)    //处理上个月是2月份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DD==1) && IsLeapYear(YY)==0)                    //不是闰年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DD    =    28;
                    MM    --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DD--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(MM==1)    //处理1月份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DD>1)    DD--;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//新年第一天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DD    =    31;
                    MM    =    12;
                    YY    --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
    ConvertTime->year   =    YY;                //更新年
    ConvertTime->mon    =    MM;                //更新月
    ConvertTime->day    =    DD;                //更新日
    ConvertTime->hour   =    hh;                //更新时
    ConvertTime->min    =    mm;                //更新分
    ConvertTime->sec    =    ss;                //更新秒
}

/**
  * 函数功能: 对SD卡内的文件解码GPS文件信息
  * 输入参数: 无
  * 返 回 值: 无
  * 说    明:无
  */
void nmea_decode_test(void)
{
  nmeaINFO info;          //GPS解码后得到的信息
  nmeaPARSER parser;      //码时使用的数据结构

  nmeaTIME beiJingTime;    //北京时间

  /* 打开记录有GPS信息的文件 */
  f_res = f_open(&file,"gpslog.txt", FA_OPEN_EXISTING|FA_READ);
  printf("f_res=%d",f_res);
  if(!(f_res == FR_OK))
  {
    printf("\r\n打开gpslog.txt文件失败,请检查SD卡的根目录是否存放了gpslog.txt文件!\r\n");
    return ;
  }
  /* 设置用于输出调试信息的函数 */
  nmea_property()->trace_func = &trace;
  nmea_property()->error_func = &error;

  /* 初始化GPS数据结构 */
  nmea_zero_INFO(&info);
  nmea_parser_init(&parser);

  while(!f_eof(&file))
  {

    f_read(&file, &buff[0], 100, &fnum);

    /* 进行nmea格式解码 */
    nmea_parse(&parser, &buff[0], fnum, &info);

    /* 对解码后的时间进行转换,转换成北京时间 */
    GMTconvert(&info.utc,&beiJingTime,8,1);

    /* 输出解码得到的信息 */
    printf("\r\n时间%d,%d,%d,%d,%d,%d", beiJingTime.year+1900, beiJingTime.mon+1,beiJingTime.day,beiJingTime.hour,beiJingTime.min,beiJingTime.sec);
    printf("\r\n纬度:%f,经度%f\r\n",info.lat/100,info.lon/100);
    printf("\r\n正在使用的卫星:%d,可见卫星:%d",info.satinfo.inuse,info.satinfo.inview);
    printf("\r\n海拔高度:%f 米 ", info.elv);
    printf("\r\n速度:%f km/h ", info.speed);
    printf("\r\n航向:%f 度", info.direction);
        }
  f_lseek(&file, f_size(&file));

  /* 释放GPS数据结构 */
  nmea_parser_destroy(&parser);
  /* 关闭文件 */
  f_close(&file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 (C) COPYRIGHT 2015-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*****END OF FILE****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