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MPU9150的dmp和磁罗盘

楼主(2016-08-10):
求助。小弟最近在用MPU9150,废了好大劲终于把dmp和磁罗盘分别读出数了,结果现在想同时读dmp和磁罗盘,却发现dmp读不了了。请问用过的各位大侠,你们是怎么设置这两个模块的,可否提点意见。由于情况紧急,希望能得到帮助,谢谢了

网友A:
大神,我想问一下那个mpu9150的sda和scl端用不用接上拉电阻啊,还是直接接在单片机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神,我想问一下那个mpu9150的sda和scl端用不用接上拉电阻啊,还是直接接在单片机上? ...

大神神马的不敢当,我们用的是f4,在配置管脚时上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