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的串口485通信怎么和传感器通讯,走modbus协议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6-08-10):
你用的什么传感器啊?
这类传感器的485通讯很简单的,基本上就一两条指令。可以用发送固定的字符串的方式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是的啊 要自动发送固定的字符串
<-FF 06 00 01 00 0F 8D D0
->FF 06 00 01 00 0F 8D D0
<-FF 03 00 53 00 0A 20 02
->FF 03 14 41 ED EF 5A 42 9C B1 5B 3F 80 4D 01 44 99 B0 9D 00 00 00 00 0F A0
程序怎么实现呢 我现在做到485的正常发送接收  自动的发送怎么实现呢

网友A:
和串口是一样的,如果需要定时读取传感器测量数据,就用定时器定时触发发送字符串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和串口是一样的,如果需要定时读取传感器测量数据,就用定时器定时触发发送字符串 ...

现在可以实现通讯了,我想要的数据接收到的是16进制的数,想让他以字符串发出去怎么实现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现在可以实现通讯了,我想要的数据接收到的是16进制的数,想让他以字符串发出去怎么实现呢 ...

不懂你要发送到哪里?
收到的数据直接发送就可以,16进制数只是你的上位机显示的设置,你让他以字符形式显示也会显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懂你要发送到哪里?
收到的数据直接发送就可以,16进制数只是你的上位机显示的设置,你让他以字符形式 ...

就是我得到的这个16进制是传感器传来的数据,我要把它通过串口把这个数据发送到蓝牙设备,连上去之后蓝牙也显示十六进制 想要字符串的形式显示出来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是我得到的这个16进制是传感器传来的数据,我要把它通过串口把这个数据发送到蓝牙设备,连上去之后蓝牙 ...

这个只是显示的格式。本质上是字符的ascii码。你设置为字符合适显示就好了

网友B(2017-10-12):
你好  请问能否请教一个485传感器通信的实现,最近一直没弄出来  着急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