居然没有4*6矩阵键盘的帖子,给小白一个机会。

楼主:
以上是电路图
下面是按键扫描程序。各位大神看看有没有问题。
void key_scan()
{
uchar num;

        P1=0x3d;
        temp1=P3;
        temp1=temp1&0x3b;
        while(temp1!=0x3b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temp1=P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temp1!=0x3b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P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temp1&0x3b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temp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39:num=3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35:num=4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A(2016-08-10):
5*5不是更好吗

网友B:
现在绝大多数单片机都有多个AD通道。用其中一个AD通道,用一根线加数个电阻、按键可以构成AD-Key键盘。与楼主键盘比:AD-key硬件电路非常简单。软件稍复杂。

网友C(点评):
少了个供电电阻,而且电阻阻值偏小了,ADKey的问题就是时间长点,key的接触电阻变大就毁了,所以电阻还是取大点好

楼主:
5*5io口占用太多了,浪费资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现在绝大多数单片机都有多个AD通道。用其中一个AD通道,用一根线加数个电阻、按键可以构成AD-Key键盘。与楼 ...

是简单一点,但问题是我现在这种按键,扫描的时候老是出错。我也是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现在绝大多数单片机都有多个AD通道。用其中一个AD通道,用一根线加数个电阻、按键可以构成AD-Key键盘。与楼 ...

而且,扫描的非常慢。想不通问题出在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