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产品发布] TE6650HN系列 有源高精度高隔离变送器

楼主(2016-08-10):
TE6650HN系列 有源高精度高隔离变送器

      金升阳推出4000VAC高隔离的有源信号调理模块TE6650HN系列。此产品为前级电压信号输入,后级电压信号输出的有源信号调理模块。此模块为两端隔离:电源输入、信号输出和电源输出、信号输入之间隔离,隔离电压高达4000VAC。模块内部采用电磁隔离技术,相比采用光耦隔离具有更好的温漂特性和线性度。产品设计方面,采用平面变压器结构,具有良好的稳定性。

      TE6650HN可应用于轨道交通、电量信号检测等行业中。

产品特性:

● 两端隔离(信号输入和信号输出)

● 4000VAC高隔离电压

● 高精度等级(0.1% F.S.)

● 高线性度(0.1% F.S.)

● 低纹波噪声(≤35mVpp,20MHz)

● 极低温漂(≤50PPM/℃,-40~+85℃范围内)

应用方案:

网友A:
最近金升阳公布了这么多的新产品。

网友A:
这种隔离模块的应用范围是哪里的?

网友B:
R1和R2起到什么作用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种隔离模块的应用范围是哪里的?

轨道交通、电量信号检测等行业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近金升阳公布了这么多的新产品。

最近新品是有比较多的噢~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R1和R2起到什么作用?

信号输入电压。

网友C:
不知道共地之后有影响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不知道共地之后有影响吗?

模块内部都是隔离的

网友E:
这个模块的专业性太强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轨道交通、电量信号检测等行业中

我们更适合使用一些78xx的产品,这种价格能够接受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我们更适合使用一些78xx的产品,这种价格能够接受。

这个效率太低了,还是DCDC吧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模块内部都是隔离的

不能共地吗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不知道共地之后有影响吗?

您好!
产品设计信号输入输出是按照隔离来设计的,所以在使用中不建议信号输入输出共地。若客户一定要共地设计,对信号精度稍有影响,同时信号输入输出也没了隔离功能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效率太低了,还是DCDC吧

负载还是可以的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效率太低了,还是DCDC吧

DCDC价格也是贵的吧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DCDC价格也是贵的吧。

你也得看效率怎么样

网友I:
最好不要共地,否则影响信号的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最好不要共地,否则影响信号的。

干扰不大,还是可以这样的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你也得看效率怎么样

DCDC的效率比较好。

网友K:
效果怎么样

网友K:
引用 网友B:
R1和R2起到什么作用?

分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