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
高手请帮帮忙。关于交流电ADC转换如何取值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6-08-10):
可以用电压互感器

楼主:
电路我已经有了,利用电阻分压采样。我就是不知道如何采样计算的公式。

网友B:
用均方根法,去搜搜看,另外,任何送入ADC的信号不能超过5V,而且必须是直流信号,单片机最终能识别的都是5V以下的直流电压信号

楼主:
非常感谢,我先试一下,看一下精度高不高。

网友C:
一般是转成直流再分压测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