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1]
怎么实现串口2发送的数据串口1可以接受

楼主(2016-08-10):
我做的单独串口1可以实现数据收发,串口2是RS485也可以进行数据收发(串口调试助手),现在想实串口2发送数据串口1也可以接收到,求教

网友A:
那你把串口1也改成485接口,或者串口2的接口和串口1统一;
再2者的波特率一样,就可以了

网友B:
实现监控的功能?

网友C:
改串口1为485接口,这样串口1和串口2就可以连接成485网络了,自然就可以通信。

网友D:
其实 485 总线上一条线直接连到 rxd 也可以接收到数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