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S6编译问题

楼主(2016-08-10):
Product 'com.ti.rtsc.TIRTOSsimplelink' v2.13.0.06 is not currently installed and no compatible version is available. Please install this product or a compatible version.
如上,编译工程文件报错,好像是TI-RTOS没安装?
我装完CCS之后在APP center就安装了TI-RTOS;后来发现版本与报错信息要求的2.13.0.06不符,于是重新在官网下载了tirtos_simplelink_setupwin32_2_13_00_06,安装完成后再在CCS中编译,仍然提示同意报错信息,什么情况???

网友A:
你是用的例程吧?
因为例程推出的比较早,使用的TIRTOSsimplelink版本和安装的不同了。就会出现这样的提示

网友A:
我一般用重新建立工程的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一般用重新建立工程的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

明白啦,谢谢

网友B:
一般应该是向上兼容的,你修改下配置,应该就没问题了。

网友C:
重新建立工程试试看。

网友C:
这个RTOS的版本不一定是问题

网友D:
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D:
我遇到的是库有问题,不过没用过RTOS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重新建立工程试试看。

这个是函数的问题,不是工程问题吧。

网友E:
楼主是怎么解决的?

网友F:
我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,升级最新的CCS版本解决掉了。

网友G:
这个跟ccs的版本有关系的。

网友G:
更换一个高点的版本就可以了

网友H:
跟版本的关系很大的。。

网友I:
文件不兼容吗?

网友I:
没有用过这个TI-RTOS

网友C:
最近想学习RTOS这个系统,有相关的资料吗?

网友J:
可能是版本问题

网友K:
楼主有相关的学习资料吗?

网友K:
能够分享一个相关例程吗?

网友L:
会不会是CCS版本问题

网友M:
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N:
那就具体的在你的开发环境上找问题的吧

网友M:
能不能分享一下工程文件看看。

楼主:
已解决,全部卸载重新安装解决

网友O:
一般应该是向上兼容的

网友P:
进来学习,还真不知道ti的这个好不好用呢

网友P:
楼主分享一下例程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