计数器

楼主(2016-08-10):
高手们,谁用过计数器功能啊,咋设计呢?原理图画的不对,求指教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你可以具体的描述一下你的需求?你具体是想做什么?用的是CY的那颗芯片?现在遇到什么问题?

Thanks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具体的描述一下你的需求?你具体是想做什么?用的是CY的那颗芯片?现在遇到什么问题?

Thanks,

我现在想做的是用CY8C4247LQI-BL483的计数器功能来采集光电开关的开关次数,现在是采集不到数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具体的描述一下你的需求?你具体是想做什么?用的是CY的那颗芯片?现在遇到什么问题?

Thanks,

也就是采集下降沿次数,但是现在采集不到啊,求大神指教啊。新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想做的是用CY8C4247LQI-BL483的计数器功能来采集光电开关的开关次数,现在是采集不到数据 ...

为何要用计数器,用IO口断不更简单吗?下降沿就进中断并对变量计数就知道开关了多少次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为何要用计数器,用IO口断不更简单吗?下降沿就进中断并对变量计数就知道开关了多少次了 ...

因为我是想控制电机所转的圈数的,像您那样说的我怕会控制不准确。而且也不方便控制电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为何要用计数器,用IO口断不更简单吗?下降沿就进中断并对变量计数就知道开关了多少次了 ...

计数器您用过吗

网友B:
你现在是要知道开关次数还是要控制电机圈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现在是要知道开关次数还是要控制电机圈数?

电机圈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现在是要知道开关次数还是要控制电机圈数?

我这个电机做好的,输出直接是脉冲,只需采集升降沿就行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这个电机做好的,输出直接是脉冲,只需采集升降沿就行

你先用GPIO口的中断试试吧,这个响应是很快的,问题不大,计数器还不是是一样的原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先用GPIO口的中断试试吧,这个响应是很快的,问题不大,计数器还不是是一样的原理 ...

好吧,我先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先用GPIO口的中断试试吧,这个响应是很快的,问题不大,计数器还不是是一样的原理 ...

GPIO中断不行啊,高手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GPIO中断不行啊,高手。

怎么说?怎么不行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怎么说?怎么不行了?

采集不到啊

楼主(2016-11-11):
问题解决,可以用计数器也可以用GPIO中断去计数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问题解决,可以用计数器也可以用GPIO中断去计数

然后呢?你这样子以后大家都不敢回答你的问题了,起码你总得说说最后怎么解决的吧?

楼主:
C:\Users\lenovo\Desktop\11,根据官方历程改的,之前是count与capture链接不对

楼主:
附件图片是原理图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