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共用体是什么情况

楼主:
union TIM5IN1_CAPTURE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_TIM5IN1_CAPTURE_;

        unsigned char Capture_result : 1;
        unsigned char High_level_acquisition : 1;
        unsigned char Counter : 6;

}TIM5IN1_CAPTURE_STA;

为什么编译器一直报这样的错:
.\output\Program.axf: Error: L6200E: Symbol TIM5IN1_CAPTURE_STA multiply defined (by time_input.o and main.o).

网友A(2016-08-10):
TIM5IN1_CAPTURE_STA   在MAIN.C和time_input.C都有定义,去掉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IM5IN1_CAPTURE_STA   在MAIN.C和time_input.C都有定义,去掉一个

这个共用体只有一个头文件有

网友B:
头文件有没有防止重复包含的语句
e.g.
#ifndef  _xxxx_H_
#define _xxxx_H_
........
#endif
没有的话在不同的c文件重复包含同一个头文件会报重复定义

网友C:
哪里重复定义了吧

网友D:
情况是这样的:
main.c include 了这个头文件(头文件中定义了 TIM5IN1_CAPTURE_STA 变量),那么编译器会在 main.o 中分配 TIM5IN1_CAPTURE_STA 变量。
time_input 也 include 了这个头文件,编译器也会在 time_input.o 中分配 TIM5IN1_CAPTURE_STA 变量。
当链接时,链接器会发现 main.o 和 time_input.o 都存在 TIM5IN1_CAPTURE_STA 变量,这种情况链接器肯定不能擅自做主以哪个变量为准,只能报错“重复定义”。

所以,在一般情况下,不要在头文件里定义实例(常量或变量)
楼主的问题可以这样解决(这也是通常标准的方法):
  • 头文件里只声明类型
    typedef union {
        unsigned char _TIM5IN1_CAPTURE_;
        unsigned char Capture_result : 1;
        unsigned char High_level_acquisition : 1;
        unsigned char Counter : 6;
    } TIM5IN1_CAPTURE;

  • 在 main.c 中 include 该头文件,然后定义该类型的变量:
    TIM5IN1_CAPTURE TIM5IN1_CAPTURE_STA;
    编译器会在 main.o 中分配 TIM5IN1_CAPTURE_STA 变量。
  • 在 time_input.c 中 include 该头文件,然后声明该类型的变量:
    extern TIM5IN1_CAPTURE TIM5IN1_CAPTURE_STA;
    编译器不会在 time_input.o 中分配 TIM5IN1_CAPTURE_STA 变量,但可能会(也可能不会,这取决于编译器和工具链)标记 TIM5IN1_CAPTURE_STA 是一个外部符号。
当链接时,链接器只会发现一个 TIM5IN1_CAPTURE_STA 实例(在 main.o 中的变量),而对于 time_input.o 中的使用的 TIM5IN1_CAPTURE_STA 外部符号,则会自动定位到 main.o 中的 TIM5IN1_CAPTURE_STA 变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