放大器的low distortion和low noise如何理解

楼主(2016-08-10):
放大器一般都有这两个指标吧
low noise 容易理解,一般都会给出 频率谱密度,可以知道放大器的噪声大小。

low distortion是描述什么的呢?一直没理解好,谢谢了!

网友A:
低失真度,通常用谐波失真描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低失真度,通常用谐波失真描述。

就是THD吧。

问题是什么时候 需要考虑 谐波失真 这个指标呢?

增益非线性和谐波失真有关吗?

概念大概清楚,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用。

ps:噪声感觉比较直观,与输入信号做比较,可以知道放大器的噪声是否适合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是THD吧。

问题是什么时候 需要考虑 谐波失真 这个指标呢?

THD是总谐波失真,通常考虑这个指标即可。

“增益非线性”就是导致谐波失真的一个原因。

楼主(2016-10-18):
引用 网友A:
THD是总谐波失真,通常考虑这个指标即可。

“增益非线性”就是导致谐波失真的一个原因。

噪声和失真有什么联系吗?

什么情况要考虑失真啊?

比如我采集某个信号,肯定要考虑噪声问题,但是失真问题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噪声和失真有什么联系吗?

什么情况要考虑失真啊?

失真通常指非线性所导致的信号奇变。原则上,这种奇变是确定的。

噪声通常被认为是某个独立(噪声)源加在了无噪声系统上。显然,噪声变量是随机不确定的,但其有确定的统计特性。

广义来说,噪声也是失真的一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失真通常指非线性所导致的信号奇变。原则上,这种奇变是确定的。

噪声通常被认为是某个独立(噪声)源 ...

直流信号 是不是不用考虑失真问题啊?
或者说 低频信号。

为什么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直流信号 是不是不用考虑失真问题啊?
或者说 低频信号。

纯粹的直流是没有的,起码得有个起始的上电时间点。

直流如果存在漂移、纹波和噪声,那么就是失真了。低频信号同样存在失真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