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2812无法进入ADC中断函数

楼主(2016-08-10):
#include "DSP28_Device.h"
#include"DSP281x_Examples.h"
#include"DSP28_PieVect.h"

interrupt void ad(void);
void init_eva(void);
void InitAdc(void);
void InitSci(void);

void main(void) {
        InitSysCtrl();

        DIN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CPU总中断

        IER = 0x0000;//中断使能寄存器
        IFR = 0x0000;//中断标志寄存器
        InitPieCtrl();     //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
        InitPieVectTable();            //初始化PIE中断向量表

        EALLOW;  //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
        PieVectTable.ADCINT = &ad;
        GpioMuxRegs.GPAMUX.all = 0x00FF;        // EVA PWM 1-6  pins
        EDIS;    //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
        InitAdc();

        init_eva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EV-A

        InitSci();

        IER |= M_INT1;
        EINT;        // 使能INTM(全局中断)
        ERTM;        //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

        while(1) {

        }

}

//EV-A初始化
void init_eva(void) {

        EvaRegs.T1PR = 32768;//37500; 29296  //周期值--连续增减时,PWM频率=TCLK/(2*T1PR)---频率设为1K, PWM=75M/(2*37500)
        EvaRegs.T1CMPR = 0x3C00;          // Compare Reg--比较值
        EvaRegs.T1CNT = 0x0000;           //计数器初值

//连续增/减模式,x/64分频,内部时钟,使能比较,使用自己的周期,禁止定时器启动(等初始化全部完成后手工启动)
        EvaRegs.T1CON.all = 0X0806;//0x0862;

        EvaRegs.GPTCONA.bit.TCOMPOE = 1;    //通过逻辑产生T1 PWM
        EvaRegs.GPTCONA.bit.T1PIN = 1;     //GP定时器1比较时低有效

//使能比较产生1--6 PWM波  1个比较单元控制2路互补的PWM输出,控制PWM占空比
//连续增减--低有效时:PWM占空比=CMPR1/T1PR,高有效时:PWM占空比=(T1PR-CMPR1)/T1PR
        EvaRegs.CMPR1 = 16384;//937500;           //第一路PWM占空比设为0.4,0.4=15000/37500

// output pin 1 CMPR1 - 高有效,output pin 2 CMPR1 - 低有效
        EvaRegs.ACTR.all = 0x0666;          //比较方式控制寄存器,控制PWM引脚的 高/低 有效
        EvaRegs.DBTCONA.all = 0x0000;        //静止死区
        EvaRegs.COMCONA.all = 0xA600;        //比较控制寄存器--禁止空间矢量PWM模式
        EvaRegs.T1CON.bit.TENABLE=1;   //手工启动定时器

}

interrupt void ad(void) {

        int RESULTA0,RESULTB0,RESULTA2,RESULTB2;
        IFR=0x0000;
        PieCtrl.PIEACK.all=0xffff;
        RESULTA0 = AdcRegs.RESULT0>>4;
        RESULTB0 = AdcRegs.RESULT1>>4;
        RESULTA0 += AdcRegs.RESULT2>>4;
        RESULTB0 += AdcRegs.RESULT3>>4;
        RESULTA0 += AdcRegs.RESULT4>>4;
        RESULTB0 += AdcRegs.RESULT5>>4;
        RESULTA0 += AdcRegs.RESULT6>>4;
        RESULTB0 += AdcRegs.RESULT7>>4;
        RESULTA0 = RESULTA0/4;
        RESULTB0 = RESULTB0/4;

        RESULTA2 = AdcRegs.RESULT8>>4;
        RESULTB2 = AdcRegs.RESULT9>>4;
        RESULTA2 += AdcRegs.RESULT10>>4;
        RESULTB2 += AdcRegs.RESULT11>>4;
        RESULTA2 += AdcRegs.RESULT12>>4;
        RESULTB2 += AdcRegs.RESULT13>>4;
        RESULTA2 += AdcRegs.RESULT14>>4;
        RESULTB2 += AdcRegs.RESULT15>>4;
        RESULTA2 = RESULTA2/4;
        RESULTB2 = RESULTB2/4;

        SciaRegs.SCITXBUF =RESULTA0;

        AdcRegs.ADC_ST_FLAG.bit.INT_SEQ1_CLR=1;

        return;
}

void InitAdc(void) {
        AdcRegs.ADCTRL3.bit.ADCBGRFDN = 0x3;//带隙合参考电路电源开
        DELAY_US(5000L);
        AdcRegs.ADCTRL3.bit.ADCPWDN = 1;//adc上电复位
        DELAY_US(20L);
        AdcRegs.ADCTRL3.bit.SMODE_SEL = 1;//同时采样模式
        AdcRegs.ADCTRL1.bit.SEQ_CASC = 1;//级联
        AdcRegs.MAX_CONV.all = 0x07;//8对通道

        AdcRegs.CHSELSEQ1.bit.CONV00 = 0x0;
        AdcRegs.CHSELSEQ1.bit.CONV01 = 0x0;
        AdcRegs.CHSELSEQ1.bit.CONV02 = 0x0;
        AdcRegs.CHSELSEQ1.bit.CONV03 = 0x0;
        AdcRegs.CHSELSEQ2.bit.CONV04 = 0x2;
        AdcRegs.CHSELSEQ2.bit.CONV05 = 0x2;
        AdcRegs.CHSELSEQ2.bit.CONV06 = 0x2;
        AdcRegs.CHSELSEQ2.bit.CONV07 = 0x2;

        EvaRegs.GPTCONA.bit.T1TOADC = 1;
        AdcRegs.ADCTRL2.bit.EVA_SOC_SEQ1 = 1;//SEQ1被EVA的触发源启动
        AdcRegs.ADCTRL2.bit.INT_ENA_SEQ1 = 1;//使能中断
        AdcRegs.ADCTRL2.bit.SOC_SEQ1=1;

        /*unsigned int i;

        AdcRegs.ADCTRL1.bit.RESET=1;
        AdcRegs.ADCTRL1.bit.RESET=0;
        AdcRegs.ADCTRL1.bit.SUSMOD=3;
        AdcRegs.ADCTRL1.bit.ACQ_PS=0;
        AdcRegs.ADCTRL1.bit.CPS=0;
        AdcRegs.ADCTRL1.bit.CONT_RUN=0;
        AdcRegs.ADCTRL1.bit.SEQ_CASC=1;

        AdcRegs.ADCTRL3.bit.ADCBGRFDN=3;
        for(i=0; i<10000; i++);
        AdcRegs.ADCTRL3.bit.ADCPWDN=1;
        for(i=0; i<5000; i++);
        AdcRegs.ADCTRL3.bit.ADCCLKPS=10;
        AdcRegs.ADCTRL3.bit.SMODE_SEL=1;

        AdcRegs.MAX_CONV.bit.MAX_CONV=7;//15;
        AdcRegs.CHSELSEQ1.bit.CONV00 = 0x0;
        AdcRegs.CHSELSEQ1.bit.CONV01 = 0x0;
        AdcRegs.CHSELSEQ1.bit.CONV02 = 0x0;
        AdcRegs.CHSELSEQ1.bit.CONV03 = 0x0;
        AdcRegs.CHSELSEQ2.bit.CONV04 = 0x2;
        AdcRegs.CHSELSEQ2.bit.CONV05 = 0x2;
        AdcRegs.CHSELSEQ2.bit.CONV06 = 0x2;
        AdcRegs.CHSELSEQ2.bit.CONV07 = 0x2;

        AdcRegs.ADC_ST_FLAG.bit.INT_SEQ1_CLR=1;
        AdcRegs.ADC_ST_FLAG.bit.INT_SEQ2_CLR=1;

        AdcRegs.ADCTRL2.bit.EVB_SOC_SEQ=0;
        AdcRegs.ADCTRL2.bit.RST_SEQ1=0;
        AdcRegs.ADCTRL2.bit.INT_ENA_SEQ1=1;
        AdcRegs.ADCTRL2.bit.INT_MOD_SEQ1=0;
        AdcRegs.ADCTRL2.bit.EVA_SOC_SEQ1=1;
        AdcRegs.ADCTRL2.bit.EXT_SOC_SEQ1=0;
        AdcRegs.ADCTRL2.bit.RST_SEQ2=0;
        AdcRegs.ADCTRL2.bit.SOC_SEQ2=0;
        AdcRegs.ADCTRL2.bit.INT_ENA_SEQ2=0;
        AdcRegs.ADCTRL2.bit.INT_MOD_SEQ2=0;
        AdcRegs.ADCTRL2.bit.EVB_SOC_SEQ2=0;
        AdcRegs.ADCTRL2.bit.SOC_SEQ1=1;
        EvaRegs.GPTCONA.bit.T1TOADC = 1;*/
}
void InitSci(void) {
        // Initialize SCI-A:

        EALLOW;
        GpioMuxRegs.GPFMUX.all = 0x0030;
        EDIS;
        /* loopback   8 bit data */
        SciaRegs.SCICCR.all = 0x07;        // 1 bit stop, disable parity, idle mode, 8 bits data

        SciaRegs.SCICTL1.all = 0x03; // enable TX
        SciaRegs.SCICTL2.all = 0x03; //
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9600///19200/////
        SciaRegs.SCIHBAUD = 0x00;//0x01;//0x00;
        SciaRegs.SCILBAUD = 0xF3;//0x44;//0xa2;

        SciaRegs.SCICTL1.all = 0x23;

        SciaRegs.SCICTL1.all =0x0023;  // Relinquish SCI from Reset
}

网友A:
一般无外乎中断配置, 允许, 触发 这几个因素.
不能 copy 一段代码让别人来帮你改程序.
应该自己逐行看明白代码, 借助调试器来找到问题, 这样自己才能得到提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无外乎中断配置, 允许, 触发 这几个因素.
不能 copy 一段代码让别人来帮你改程序.
应该自己逐行看明白 ...

最坑的是,很大一部分可能,不是这段代码的问题,一般是配合问题引起的。

网友C:
这个程序的看着还是挺复杂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