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STM32时钟控制RCC探究

楼主:
在STM32中,有五个时钟源,为HSI、HSE、LSI、LSE、PLL。 其实是四个时钟源,如下图所示(灰蓝色),PLL是由锁相环电路倍频得到PLL时钟。
  ①、HSI是高速内部时钟,RC振荡器,频率为8MHz。
  ②、HSE是高速外部时钟,可接石英/陶瓷谐振器,或者接外部时钟源,频率范围为4MHz~16MHz。
  ③、LSI是低速内部时钟,RC振荡器,频率为40kHz。
  ④、LSE是低速外部时钟,接频率为32.768kHz的石英晶体。
  ⑤、PLL为锁相环倍频输出,其时钟输入源可选择为HSI/2、HSE或者HSE/2。倍频可选择为2~16倍,但是其输出频率最大不得超过72MHz。
  点击进入看全图。

其中40kHz的LSI供独立看门狗IWDG使用,另外它还可以被选择为实时时钟RTC的时钟源。另外,实时时钟RTC的时钟源还可以选择LSE,或者是HSE的128分频。RTC的时钟源通过RTCSEL[1:0]来选择。
  STM32中有一个全速功能的USB模块,其串行接口引擎需要一个频率为48MHz的时钟源。该时钟源只能从PLL输出端获取,可以选择为1.5分频或者1分频,也就是,当需要使用USB模块时,PLL必须使能,并且时钟频率配置为48MHz或72MHz。

楼主(2016-08-10):
另外,STM32还可以选择一个时钟信号输出到MCO脚(PA8)上,可以选择为PLL输出的2分频、HSI、HSE、或者系统时钟。
  系统时钟SYSCLK,它是供STM32中绝大部分部件工作的时钟源。系统时钟可选择为PLL输出、HSI或者HSE。系统时钟最大频率为72MHz,它通过AHB分频器分频后送给各模块使用,AHB分频器可选择1、2、4、8、16、64、128、256、512分频。其中AHB分频器输出的时钟送给5大模块使用:
  ①、送给AHB总线、内核、内存和DMA使用的HCLK时钟。
  ②、通过8分频后送给Cortex的系统定时器时钟。
  ③、直接送给Cortex的空闲运行时钟FCLK。
  ④、送给APB1分频器。APB1分频器可选择1、2、4、8、16分频,其输出一路供APB1外设使用(PCLK1,最大频率36MHz),另一路送给定时器(Timer)2、3、4倍频器使用。该倍频器可选择1或者2倍频,时钟输出供定时器2、3、4使用。
  ⑤、送给APB2分频器。APB2分频器可选择1、2、4、8、16分频,其输出一路供APB2外设使用(PCLK2,最大频率72MHz),另一路送给定时器(Timer)1倍频器使用。该倍频器可选择1或者2倍频,时钟输出供定时器1使用。另外,APB2分频器还有一路输出供ADC分频器使用,分频后送给ADC模块使用。ADC分频器可选择为2、4、6、8分频。
  在以上的时钟输出中,有很多是带使能控制的,例如AHB总线时钟、内核时钟、各种APB1外设、APB2外设等等。当需要使用某模块时,记得一定要先使能对应的时钟。
  需要注意的是定时器的倍频器,当APB的分频为1时,它的倍频值为1,否则它的倍频值就为2。
  连接在APB1(低速外设)上的设备有:电源接口、备份接口、CAN、USB、I2C1、I2C2、UART2、UART3、SPI2、窗口看门狗、Timer2、Timer3、Timer4。注意USB模块虽然需要一个单独的48MHz时钟信号,但它应该不是供USB模块工作的时钟,而只是提供给串行接口引擎(SIE)使用的时钟。USB模块工作的时钟应该是由APB1提供的。
  连接在APB2(高速外设)上的设备有:UART1、SPI1、Timer1、ADC1、ADC2、所有普通IO口(PA~PE)、第二功能IO口。

对于单片机系统来说,CPU和总线以及外设的时钟设置是非常重要的,因为没有时钟就没有时序。

楼主:
由于时钟是一个由内而外的东西,具体设置要从寄存器开始。

RCC 寄存器结构,RCC_TypeDeff,在文件“stm32f10x.h”中定义如下: (v3.4库)

1059行->1081行。
  • typedef struct
  • {
  •   __IO uint32_t CR;
  •   __IO uint32_t CFGR;
  •   __IO uint32_t CIR;
  •   __IO uint32_t APB2RSTR;
  •   __IO uint32_t APB1RSTR;
  •   __IO uint32_t AHBENR;
  •   __IO uint32_t APB2ENR;
  •   __IO uint32_t APB1ENR;
  •   __IO uint32_t BDCR;
  •   __IO uint32_t CSR;
  • #ifdef STM32F10X_CL
  •   __IO uint32_t AHBRSTR;
  •   __IO uint32_t CFGR2;
  • #endif /* STM32F10X_CL */
  • #if defined (STM32F10X_LD_VL) || defined (STM32F10X_MD_VL) || defined (STM32F10X_HD_VL)
  •   uint32_t RESERVED0;
  •   __IO uint32_t CFGR2;
  • #endif /* STM32F10X_LD_VL || STM32F10X_MD_VL || STM32F10X_HD_VL */
  • } RCC_TypeDef;

一般板子上只有8Mhz的晶振,而增强型最高工作频率为72Mhz,显然需要用PLL倍频9倍,这些设置都需要在初始化阶段完成。

使用HSE时钟,程序设置时钟参数流程:
1、将RCC寄存器重新设置为默认值   RCC_DeInit;
2、打开外部高速时钟晶振HSE    RCC_HSEConfig(RCC_HSE_ON);
3、等待外部高速时钟晶振工作    HSEStartUpStatus = RCC_WaitForHSEStartUp();
4、设置AHB时钟         RCC_HCLKConfig;
5、设置高速AHB时钟     RCC_PCLK2Config;
6、设置低速速AHB时钟   RCC_PCLK1Config;
7、设置PLL              RCC_PLLConfig;
8、打开PLL              RCC_PLLCmd(ENABLE);
9、等待PLL工作   while(RCC_GetFlagStatus(RCC_FLAG_PLLRDY) == RESET)
10、设置系统时钟        RCC_SYSCLKConfig;
11、判断是否PLL是系统时钟     while(RCC_GetSYSCLKSource() != 0x08)
12、打开要使用的外设时钟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)/RCC_APB1PeriphClockCmd()

为了方便说明,借用一下例程的RCC设置函数,并用中文注释的形式加以说明:

  • static void RCC_Config(void)
  • {
  • /* 这里是重置了RCC的设置,类似寄存器复位 */
  • RCC_DeInit();
  • /* 使能外部高速晶振 */
  • RCC_HSEConfig(RCC_HSE_ON);
  • /* 等待高速晶振稳定 */
  • HSEStartUpStatus = RCC_WaitForHSEStartUp();
  • if (HSEStartUpStatus == SUCCESS)
  • {
  •     /* 使能flash预读取缓冲区 */
  •   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(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);
  •     /* 令Flash处于等待状态,2是针对高频时钟的,这两句跟RCC没直接关系,可以暂且略过 */
  •     FLASH_SetLatency(FLASH_Latency_2);
  •     /* HCLK = SYSCLK 设置高速总线时钟=系统时钟*/
  •     RCC_HCLKConfig(RCC_SYSCLK_Div1);
  •     /* PCLK2 = HCLK 设置低速总线2时钟=高速总线时钟*/
  •     RCC_PCLK2Config(RCC_HCLK_Div1);
  •     /* PCLK1 = HCLK/2 设置低速总线1的时钟=高速时钟的二分频*/
  •     RCC_PCLK1Config(RCC_HCLK_Div2);
  •     /* ADCCLK = PCLK2/6 设置ADC外设时钟=低速总线2时钟的六分频*/
  •     RCC_ADCCLKConfig(RCC_PCLK2_Div6);
  •     /* Set PLL clock output to 72MHz using HSE (8MHz) as entry clock */
  •     //这句很关键
  •     /* 利用锁相环讲外部8Mhz晶振9倍频到72Mhz */
  •     RCC_PLLConfig(RCC_PLLSource_HSE_Div1, RCC_PLLMul_9);
  •     /* Enable PLL 使能锁相环*/
  •     RCC_PLLCmd(ENABLE);
  •     /* Wait till PLL is ready 等待锁相环输出稳定*/
  •     while (RCC_GetFlagStatus(RCC_FLAG_PLLRDY) == RESET)
  •     {}
  •     /*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将锁相环输出设置为系统时钟 */
  •     RCC_SYSCLKConfig(RCC_SYSCLKSource_PLLCLK);
  •     /*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等待校验成功*/
  •     while (RCC_GetSYSCLKSource() != 0x08)
  •     {}
  • }
  •     /* Enable FSMC, GPIOD, GPIOE, GPIOF, GPIOG and AFIO clocks */
  •     //使能外围接口总线时钟,注意各外设的隶属情况,不同芯片的分配不同,到时候查手册就可以
  • 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FSMC, ENABLE);
  •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D | RCC_APB2Periph_GPIOE |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_GPIOF | RCC_APB2Periph_GPIOG |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_AFIO, ENABLE);
  • }

由上述程序可以看出系统时钟的设定是比较复杂的,外设越多,需要考虑的因素就越多。同时这种设定也是有规律可循的,设定参数也是有顺序规范的,这是应用中应当注意的,例如PLL的设定需要在使能之前,一旦PLL使能后参数不可更改。
经过此番设置后,由于我的电路板上是8Mhz晶振,所以系统时钟为72Mhz,高速总线和低速总线2都为72Mhz,低速总线1为36Mhz,ADC时钟为12Mhz,USB时钟经过1.5分频设置就可以实现48Mhz的数据传输。
一般性的时钟设置需要先考虑系统时钟的来源,是内部RC还是外部晶振还是外部的振荡器,是否需要PLL。然后考虑内部总线和外部总线,最后考虑外设的时钟信号。遵从先倍频作为CPU时钟,然后在由内向外分频,下级迁就上级的原则有点儿类似PCB制图的规范化要求,在这里也一样

楼主:
STM32固件库V3.3.0的CMSIS文件简析
STM32的V3.3.0库,内有CMSIS的文件夹为arm Cortex微控制器软件接口标准,现在将我实际工作中的作一个简要分析:     1.选择启动文件:根据自己所用的芯片的型号,选择正确的启动文件。这个根据数据手册上的划分。例如STM32F101VBT6,就选择startup_stm32f10x_md.s,在这个文件里,首选要定义自已的堆和栈的大小,这个根据自已的需要确定。文件中已经定义好了中断向量的位置及堆和栈的初始化操作。
             Reset_Handler    PROC
                 EXPORT  Reset_Handler             [WEAK]
     IMPORT  __main
     IMPORT  SystemInit
                 LDR     R0, =SystemInit
                 BLX     R0
                 LDR     R0, =__main
                 BX      R0
                 ENDP

从上面这段文字中,可以看到,在系统复位后,先执行SystemInit(),再进入main()函数。SystemInit()在文件system_stm32f10x.c中定义,我们稍后再说。
    2.stm32f10x.h:这个头文件包含了STM32的大部份定义:
       a.定义芯片的类型,如#define STM32F10x_MD
       b.定义是否包含标准库,#define USE_STDPERIPH_DRIVER
       c.定义外部振荡器频率,#define HSE_VALUE
       上面三个定义,建议在main.c文件中刚开始就定义好,或者是在编译器选项中定义好,  这样就可以不修改这个文件了。
        d.定义中断号
        e.包含 core_cm3.h,system_stm32f10x.h
        f.定义数据类型,u8,s8等为了兼容以前的库所定义的数据,建议程序中用标准的uint8_t这样的类型。此外还定义了bool,FlagStatus,alStatus及ErrorStatus
        g.定义外设结构体,地址及用到的数据常量。
        h.包含stm32f10x_conf.h来配置外设
        i.定义位操作的宏
   3.system_stm32f10x.h和.c,这两个文件中:
       a.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: 系统时钟频率与你选择有关
       b.SystemInit():这个函数就是启动文件中调用的函数
        (1) 在system_stm32f10x.c的开始部份,选择相关的系统时钟频率,
             如#define  SYSCLK_FREQ_24MHz  24000000
        (2) 通过SystemInit()函数,就将SYSCLK = HCLK = PCLK1=PCLK2=PLL输出24MHz。注意:这个频率为HSE为8MHz时为条件,如果HSE不为8MHz或用HSI时,就会有问题。
       c.SystemCoreClockUpdate():更新SystemCoreClock的值,与系统频率一致。
       可能看到,这个文件中的RCC设置很有局限性,所以在程序中,可以不用它,而用标准库存中的stm32f10x_rcc中的函数进行设置。
  4.stm32f10x_conf.h
     a.配置需要的标准外设库,需要用到的外设,把相应头文件包含进去就可以。
     b.定义assert_Param的模式,选择#define USE_FULL_ASSERT时,断言输出问题所在的位置,在调试时很有用,在正式版本时,把它注释掉即可。
   5.core_cm3:与CM3内核相关的操作,重点如下:
      a. 在MDK中,开总中断:__enable_irq();   关总中断:__disable_irq();
      b. 中断处理程序:
          (1) NVIC_SetPriorityGrouping(uint32_t PriorityGroup);
               设置中断组,这里的值只能是0~7,在STM32中,只能用8位中的前4位来设置组,可以分为两部份:抢占优先级和亚优先级。这个数值就是亚优先级开始的位。它前面的位是抢占式优先级的位。例如:NVIC_SetPriorityGrouping(5),那么D7,D6表示抢占式优先级(0~3),D5,D4表示亚优先级(0~3)。优先级数值越小,优先级越高。抢占式优先级高的中断可以打断抢占式优先级低的中断。抢占式优先级相同,亚优先级不同的两个中断,如果同时到来,先执行亚优先级高的中断,再执行亚优先级低的中断,但不能打断。
         (2) NVIC_EnableIRQ(IRQn_Type IRQn);   使能一个中断
         (3) NVIC_DisableIRQ(IRQn_Type IRQn);   禁止一个中断
         (4) NVIC_SetPriority(IRQn_Type IRQn,uint32 priority); 设置一个中断的优先级
         (5) NVIC_EncodePriority(uint32_t PriorityGroup,uint32_t PreemptPriority,uint32_t SubPriority);
         (4)和(5)通常一起使用,这样设置更直观,例如要将外部中断0设为抢占式优先级为0,亚优先级为2,则:
         NVIC_SetPriority(EXTI0_IRQn,NVIC_EncodePriority(5,0,2));
         注意PriorityGroup的参数应与(1)中设置的一致。
         除了这种方式设置中断外,也可以使用标准库中的misc中的中断设置函数来操作。
     c. SysTick_Config(uint32_t ticks):设置系统嘀嗒时钟并使能中断

         在STM32中与CM3内核描述不太一样,这个时钟源有两个选择:AHB/8和AHB,在该函数中是选择了HCLK(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),所以定时时间=ticks / HCLK,当要定时10ms,而HCLK为24MHz时,ticks = 10000 * 24 = 240000。
         如果需要选择HCLK/8,可以直接修改这个函数,或在这个函数后跟随misc中的SysTick_CLKSourceConfig(uint32_t SysTick_CLKSource)来设置。
      d.NVIC_SystemReset():复位芯片。
  6. stm32f10x_it中断实现,在这里编写相应的中断服务函数。
  7.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:进入main函数后,除了设置嘀嗒时钟和中断外,在操作各外设之前,调用:RCC_AHBPeriphClockCmd(),RCC_APB1PeriphClockCmd(),RCC_APB2PeriphClockCmd(),启动相应的时钟,否则外设就不能正常工作。

楼主:
通常超频之类的就是使用PLL来实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