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牛人杂谈] C语言实现字符串倒序

楼主(2016-08-10):
1 #include <stdio.h>
  2 #include <stdlib.h>
  3 #include <string.h>
  5 int main()
  6 {
  7 char *src="abcdefghijk";
  8 int len=strlen(src);
  9 char *dest = (char *)malloc(len+1);
11 char *a=&src[len-1];
12 char *b=dest;
14 while(len-- != 0)
15 *b++ = *a--;
16 printf("%s\n",dest);
17 free(dest);
18 dest = NULL;
19 return 0;
20 }
运行情况:

char *dest = (char *)malloc(len+1);<===>

char *dest = NULL;

dest = (char *)malloc(len+1);//字符串以结尾,因此也给分配一个字节空间,malloc的类型为void *,因此强制转换为char *类型。

第11,12句:

定义一个字符指针a,指向字符串src的最后一个字符k,定义一个字符指针b,指向dest

第15句:

*b++ = * a--;<==>等价于下面三句:

1.*b = *a;

2. b++;

3. a--;

第16句:

想想为什么是返回dest,而不是b?

第17句:

防止内存泄露,在前面申请的内存空间现在都给他释放掉吧!

第18句:

释放掉内存后dest成了一个也指针,必须将其赋值为空。

网友A:
逻辑的方法而已,这个一般不会用到。

网友B:
这种方法在单片机编程的时候一般就不会用到吧

网友C:
还要用malloc这么可怕的东东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在Windows下开发的软件是EXE结尾,那么在Linux下开发的软件什么扩展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