输出端变化

楼主(2016-08-10):
       近期测试开关电源板,该电源板输入120V,输出12V和36V,在12V端接一个滑动变阻器,测量36V端空载的电压可达到60V以上,已经超过了标准的限制,查找原因为高频变压器的影响,因为换同样规格的另一厂家的变压器,就不会超标,想问一下,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?望各位高手解答。

网友A:
不懂原因,
我只知道,不同厂家的磁芯一致性比较差。

网友:
用示波器测试下就知频率相差多太了。高频变压器参数没达标,或你用的型号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