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press Miniprog3程式找不到CY8C4245AXI-483这个型号的IC

楼主(2016-08-11):
请教各位,怎么安装了Cypress Miniprog3程式找不到CY8C4245AXI-483这个型号的IC

网友A:
什么意思? 你是用的CY提供的kit,还是自己的board。
1:首先检查配置,你是用programmer下载还是用creator直接下载?
2:再检查连线,minprog3和芯片的连接是否有问题?
3:是否是因为编程线上面的电容太大导致的。可以把编程的速率降低一点。

楼主:
谢谢,我搞好了,是程式出了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