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
求教比较器电路问题

楼主(2016-08-11):
如图,互感器将mA级的交流电流信号经前端跨阻电路转换成电压信号,输出没问题。经过C1电容短时间也没问题,电压比较器也有输出。但随着时间推移,比较器的同相端交流信号逐渐衰减,大约15分钟左右,输入信号就只有偏置的直流电压5V,交流信号全无。是不是C1电容充放电有问题?怎么改,求指教!

网友A:
试试C1电容改成10uF无极性电容,后面在串接个10K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试C1电容改成10uF无极性电容,后面在串接个10K电阻

我尝试了下你的建议,22uF陶瓷电容+1K电阻(交流信号都是mV级的,10K衰减太厉害),现在看没什么问题。
但有些疑问,能否指教一下:
1、有极性电容是怎样将交流信号吞噬了?
2、C1电容的选型。经过C1的电压肯定不会超过15V,信号如图是50HZ,但是谐波成分大。那么电容的容量和材质怎么选择。多层陶瓷电容适用这个场合吗?

网友B:
C1极性弄反。

楼主:
还真是,极性反了怎么就这样了,能分析下吗,学习学习?

网友C:
你互感器的负载电阻在哪里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互感器的负载电阻在哪里??

互感器没有电阻,采用跨阻电路将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互感器没有电阻,采用跨阻电路将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。

认真看互感器手册哦,不排除我没用过这种互感器,但是超过了我对电流互感器的基本知识。

网友D(2016-09-23):
热特瑞特让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