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哪位在WIN7下用过DfuSe_Demo_V3.0.5?

楼主(2016-08-11):
在WIN7装上了DfuSe_Demo_V3.0.5 IAP软件,板子通过USB连接到电脑上,没有安装驱动提示。 但在XP下有提示,并且能装成功。
哪位朋友搞过,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了?

网友A:
是不是WIN7不支持;
底层都一样的

网友B:
是不是已经装过了,看看硬件管理器

网友C:
我用的是Win7 64bit的可以正常使用,插上USB后会在设备管理器下看到设备只是因为驱动不对所以是叹号!选择设备后右键点击选择【更新驱动程序软件】--> 【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】,然后按下图操作:
点击1:选择安装目录下的驱动inf文件,我的路径如下仅供参考
C:\Program Files (x86)\STMicroelectronics\Software\DfuSe v3.0.5\Bin\Driver\Win7\x64\STtube.inf
具体目录请根据自己的实际安装目录决定,然后下一步即可!

楼主:
搞好了,原来软件的安装目录下就有WIN7驱动的安装包,插上板子点击安装就OK了,非常感谢上面几位的解答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用的是Win7 64bit的可以正常使用,插上USB后会在设备管理器下看到设备只是因为驱动不对所以是叹号!选择 ...

搞好了,非常感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已经装过了,看看硬件管理器

好了,非常感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WIN7不支持;
底层都一样的

好了,非常感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