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款性价比高的单片机,用于RFID

楼主(2016-08-11):
项目需求,现在需要定做一款有源RFID,需要有单片机和射频芯片,选型NRF24LE1,自带单片机,但是碍于成本太高,实在吃不消,所以想选一款单片机+NRF24L01来做。
单片机要求:
①电池供电,电压2-3V
②至少6个可用IO口(8脚封装刚好满足条件)
③体积不能太大,因为卡片很小
④4K的ROM,32B以上的RAM
⑤带EEPROM或闪存最好,64B就够用,没有闪存,支持ROM改写也可以的。用于保存ID号
⑥内置晶振
⑦国产的或者进口的都可以,价格在1.5元以内吧

自己选了几款,发现常用的单片机都是3元往上的,实在找不到便宜的方案了,所以请大家帮帮忙,推荐几款方案,谢谢。

还有,朋友说NRF24L01P,他们用的都是几毛钱的,为什么我去经销商问都要4元多呢???里面的门道,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了。

楼主:
如果大家有更好的低成本有源RFID方案,希望多多指教,目前这套方案,总感觉成本做不下来呢。

网友A:
国产便宜的芯片很多呀,stc的sop8的也有,可以找找,也是1块钱都一点吧
再不行,就是stm8
还有otp的芯片,台系的,就太多了,但是开发工具贵

网友B:
需要带ADC吗?内置晶振需要多少?如有需要可以加我QQ详聊,我能给你推荐合适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国产便宜的芯片很多呀,stc的sop8的也有,可以找找,也是1块钱都一点吧
再不行,就是stm8
还有otp的芯片, ...

STC没有2V电压版本的啊,stm8L101F2P6 刚好满足,不过要3元多,有点贵了,暂时没准备上OTP,没量产,怕客户改东西升级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需要带ADC吗?内置晶振需要多少?如有需要可以加我QQ详聊,我能给你推荐合适的! ...

带不带AD都行,内部晶振没要求,快点慢点都行

网友C:
TOP不选,那你找找合泰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TOP不选,那你找找合泰的。

打错了,是OTP。嘻嘻

网友D:
看看,,其实应该有的。不过看你的口味咯。

网友E:
有源RFID??
不考虑现成方案?

网友F:
STM8S003不满足要求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有源RFID??
不考虑现成方案?

现场方案是什么方案?说来看看,我刚接触这个行业,所以很多东西不是很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有源RFID??
不考虑现成方案?

现成方案是什么方案?说来看看,我刚接触这个行业,所以很多东西不是很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STM8S003不满足要求?

STM8S003除了电压,其他都满足,还有价格也有点稍高

楼主:
大家还有没有其他推荐?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有源RFID??
不考虑现成方案?

您好,有现成的方案当然好啦,能推荐一下吗?刚接触这个行业,很多东西不太懂。

网友G:
楼主试试合泰这两款单片机:HT66F0185和 HT45F4630,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楼主试试合泰这两款单片机:HT66F0185和 HT45F4630,

谢谢,我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