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创客活动与软文] DIY自己的智能家居

楼主(2016-08-11):
是这样的,最近在装修房子,房子是这样的
自己瞎画的,见笑。
120平的房子,正南正北,这几天正准备装修呢!想着自己搞电子的,给家里弄点儿智能的东西,以前也老是考虑,但一直都存在于想法想着还早一直没有做方案,现在亡羊补牢了。
我的初步想法是这样的:
①每个灯的开关多加一个,多出来的一个开关我做一个控制板用继电器来控制开关,220V供电(本想DC12V供电的,但这样得另外走两根线,并且因为干扰的原因还得另外开线槽走弱电线),通过WIFI连上家里的路由器来通讯,做成后在手机上做个APP(安卓的)来控制所有的灯;
②在空调电视等对着的位置也开一个插座孔,里面也装上控制板+红外发射管来控制空调和电视的开关并调温度和调台。但第一步给施工的人说的时候我爸就嫌我麻烦了,这步不敢说了,但我有了另一个想法,我把它做成一个小艺术品,放在能对住空调的位置,里面装上电池。对,仍然用WIFI通讯。路由器我会装在房子的正中间。
③窗帘也加入智能控制,通过手机上的APP可以控制窗帘的拉开与闭合。(感觉这个太麻烦了,得加入电动控制,不想折腾了,留着以后经常在家的话再捯饬吧。)
二期:
④卫生间的热水器加入开关控制(因为我不常在家,我爸妈也很少去这房子里住)。
⑤卫生间加入温湿度监控,实时显示在APP上。当然客厅可以有必要加入温湿度检测,挡湿度过低时自动打开加湿器。到一定值时自动关闭。
⑥厨房:加入温度和煤气检测(做好灭弧,以防因为加入的电路产生电弧或者电火花而产生危险),如果煤气泄漏自动切断家里的供电,并手机端APP报警。(最好还是能切断煤气,并打开通风)
⑦阳台:控制晾衣架的升降就算了,我还是比较喜欢手动。
三期:
⑧做一个总控板,可以实时显示屋里的各项信息,投影到墙上(或者哪里),通过语音控制,加入声音识别。
⑨各位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?

网友A:
智能家居,重要的是有一个好的中继

网友A:
智能家居的数据量一般都很少,可以用433M无线,或者布线的时候多放一根做个485最好,同一供电总线通信

网友B:
电力载波也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智能家居的数据量一般都很少,可以用433M无线,或者布线的时候多放一根做个485最好,同一供电总线通信 ...

为什么485和433M无线要比WIFI好,我感觉WIFI省去很多布线的麻烦。433M无线也可以,但是为什么有更方便的WIFI要放着不用呢?最后和手机对接的时候不是还得连到路由器上?难道通过蓝牙?一直没有开蓝牙的习惯,回家时蓝牙打开出门是再关了?太麻烦喽!

楼主:
门用指纹识别+声控。不行再搞个视网膜识别,但想法是美好的。懒得折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力载波也可以

太过高端,木研究。

网友C:
给LZ泼点冷水。
刚拿到新房,都这样,恨不能搞成皇宫。

很多功能都是极不实用的,现实点吧,土豪、有时间有精力者除外。

装修不等人,你规划的这些功能即使砍掉一半,也够研究一段时间,至少以年计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给LZ泼点冷水。
刚拿到新房,都这样,恨不能搞成皇宫。

已经给水电工说了预留开关孔了,并协商好了,窗帘可以先装个电动的用着,卫生间的温湿度检测预留位置就行了。

网友D:
用wifi,你邻居看你wifi不顺眼,用mdk3 天天搞你家wifi,,你智能家居就瘫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用wifi,你邻居看你wifi不顺眼,用mdk3 天天搞你家wifi,,你智能家居就瘫了

好高端

网友F:
我自己家搞得wifi开关和wifi窗帘控制器,再有两个月就安装开关了

网友G:
我个人感觉,一定要多留220V零火线。不管怎么变化,有电源其他才好谈,否则很蛋疼,考虑电源问题总不能拉一大把明线。至于那么多控制什么的,想到怎么方便怎么添加。所以在开关什么附近多留空白底盒和面板,这个绝对不会错。

既然楼主在装修,我就给你推荐个控制灯的,手机都是多余的,直接用智能语音开关灯,看下面的演示视频,我自己家里就这么使用的,当初我也是这么预留的。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MTY3OTU1ODU4OA==.html?from=y1.7-2
绝对给力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wifi,你邻居看你wifi不顺眼,用mdk3 天天搞你家wifi,,你智能家居就瘫了

对门是我哥们,他敢我弄死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自己家搞得wifi开关和wifi窗帘控制器,再有两个月就安装开关了

你微信或者QQ多少,咱沟通沟通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个人感觉,一定要多留220V零火线。不管怎么变化,有电源其他才好谈,否则很蛋疼,考虑电源问题总不能拉一 ...

预留空白底盒多难看,我直接预留的单控开关,到时候这个开关做成假的,控制板装后面。不过,多谢意见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预留空白底盒多难看,我直接预留的单控开关,到时候这个开关做成假的,控制板装后面。不过,多谢意见。 ...

那还是一样的。反正零火线要有着!我那个产品如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那还是一样的。反正零火线要有着!我那个产品如何?

火线从灯开关上借,另外拉一根零线。视频正在看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火线从灯开关上借,另外拉一根零线。视频正在看。

是的,一般都是这么接线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那还是一样的。反正零火线要有着!我那个产品如何?

看完了,感觉挺不错的,就是太丑了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看完了,感觉挺不错的,就是太丑了

没办法,用的是公模,自己开模那么贵!可以考虑采购个,到时候给你成本价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没办法,用的是公模,自己开模那么贵!可以考虑采购个,到时候给你成本价! ...

好的呀,我采购个,不过回来我还得改,我家的开关开的都是118的孔,水电工说86的开关太丑了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好的呀,我采购个,不过回来我还得改,我家的开关开的都是118的孔,水电工说86的开关太丑了 ...

不会吧!86的普遍点!118的很少看到。不过你是两个在一起的,开118也正常!到时候一起搞些wifi的玩玩!其实我方案也都找好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不会吧!86的普遍点!118的很少看到。不过你是两个在一起的,开118也正常!到时候一起搞些wifi的玩玩!其 ...

嗯嗯,到时候一起搞搞。

网友H:
不错,搞出来分享下经验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不错,搞出来分享下经验吧。

好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微信或者QQ多少,咱沟通沟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预留空白底盒多难看,我直接预留的单控开关,到时候这个开关做成假的,控制板装后面。不过,多谢意见。 ...

层主提的对,我全加零线了,单火线大伙评价不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是的,一般都是这么接线的!

你这个哪里卖的

网友G:
我自己DIY做的!视频里有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自己DIY做的!视频里有!

你不卖呀

网友G:
打算成本价分享了!很实用的东西!在那个嘟嘟语音识别应用馆里有卖!

网友I:
最后你会发现,那些智能控制都是浮云……最智能的还是人!

网友J:
我也做了一个控制,买的现成的 315 遥控,加一片 PCB 盖在 86 盒子上,PCB 上面装了一片 1.3 寸的 12864 OLED 屏加 4 个按键。这样,可以远程控制 1 个灯加 3 个插座,也可以在面板上直接操作。只有定时开关,直接开关这两个功能,支持遥控,支持显示,用起来顺手又稳定。其它的智能方案一直在关注,感觉不怎么实用。
如果新房装修,建议要控制的位置,加装一条 4 芯线(纯铜网线就可以)到这个位置,以后可以让供电与 485 通信都过来,就没有任何问题了。
wifi 频段比较拥挤,只有在必要的地方装就好,如果每个开关位都装一个 wifi 收发,可能会有节点掉线等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最后你会发现,那些智能控制都是浮云……最智能的还是人!

造个人专门给我开灯?人有欲望,人需要吃饭睡觉,机器不用。虽然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我也做了一个控制,买的现成的 315 遥控,加一片 PCB 盖在 86 盒子上,PCB 上面装了一片 1.3 寸的 12864 OL ...

嗯,谢谢,很好的建议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J:
我也做了一个控制,买的现成的 315 遥控,加一片 PCB 盖在 86 盒子上,PCB 上面装了一片 1.3 寸的 12864 OL ...

点赞

网友L:
这个设计很有新意,值得推广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这个设计很有新意,值得推广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用wifi,你邻居看你wifi不顺眼,用mdk3 天天搞你家wifi,,你智能家居就瘫了

无线同频干扰,哪个都不好受

网友M:
不错,很好的创意。

网友N:
感觉的电力载波的最好,不过我没做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无线同频干扰,哪个都不好受

我邻居没有那么蛋疼的人,我家在乡下,估计他们都不会,

网友O:
引用 网友G:
没办法,用的是公模,自己开模那么贵!可以考虑采购个,到时候给你成本价! ...

刚才看了了 ,要128元一个 。要是自己做 花128元的成本 ,还多少有点成就感,要是买现成的,就那样式,128 贵呀。

网友P:
我们公司是做智能家居的,叫BroadLink,有空可以网上看看

网友P:
与我们合作的都是国内家电一线二线的厂商,都有配套的,买别的牌子的家电我们的网关什么都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我们公司是做智能家居的,叫BroadLink,有空可以网上看看

好的,有空看一下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O:
刚才看了了 ,要128元一个 。要是自己做 花128元的成本 ,还多少有点成就感,要是买现成的,就那样式,12 ...

关键是这个现成的我自己花费的多哦!做的多久价格低。我又不是大批量做的,只能如此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485和433M无线要比WIFI好,我感觉WIFI省去很多布线的麻烦。433M无线也可以,但是为什么有更方便的W ...

1.低功耗考虑,WIFI组网方便但是耗电大
2.家居没有什么大数据量,WIFI大材小用
3.无论怎样你都的需要一个设备做中继(网关),中继可以用WIFI或者GSM

网友A:
其实家里能够自动化控制的很少,也就是窗帘,温度(空调,地暖),电源等。
但是这么干反而把控制权限暴露给公网,很不安全。也不差哪几步路,如果想偷懒的话,多买几个定时开关,手动设置定时时间,也相对安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实家里能够自动化控制的很少,也就是窗帘,温度(空调,地暖),电源等。
但是这么干反而把控制权限暴露给 ...

懒癌患者

网友Q:
楼主好想法,那个智能语音开关灯也杠杠的,期待你装修后接下来的动作

网友R:
如果只是控制电器灯开和关的,建议不用在装修时去增加什么。按普通装修。做一个带wifi功能的插座,给每个电器电线前接上一个这样的排插就好了。然后通过APP可以连接到各个插座,控制开和关。
但是像一些断电后上电需要操控的电器,就比较麻烦了。需要电器本身就带wifi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楼主好想法,那个智能语音开关灯也杠杠的,期待你装修后接下来的动作

弄好后拍给你们看。

网友S:
侧卧是双开门吗,怎么在厕所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S:
侧卧是双开门吗,怎么在厕所里?

是干湿分离的那种卫生间,门我也不知道为啥开到那儿,表示很无奈。主卧的卫生间门我都准备给它改了。

网友S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620208-1-1.html
这个贴子里有提到你哎,你们俩可以合作一下啊。我也要装修房子了,到时候加入你们的智能家居大设计中。

网友O:
楼主 你弄个那种铝合金外壳散热的无风扇的小型工控电脑当中央主机吧,程序以后慢慢自己弄,单片机做客户端。也不用拉控制线, 自己弄LED可见光通信,或者红外或者激光通信。在每个房间四个角做LED可见光通信带室内定位。每个室内四个角,四种调制频率。定位信号源弄好。以后还可以自己做个端茶倒水的小机器人。机器人头顶象相控阵雷达一样三个方向安装3个摄像头,摄像头通过同时的三个方向的帧照片上的位置和角度,和不同调制频率的LED信号源。在帧照片中的坐标位置,来同时可以确定自己的坐标。至于智能程序,有中央主机在,可以慢慢搞。

网友T:
装修的时候最好布下3.3\5V、12\24V电源线,条件允许再布下两条data线做485或I2C通信用,我总觉得家里一切交给无线控制太危险,容易被黑

楼主:
引用 网友T:
装修的时候最好布下3.3\5V、12\24V电源线,条件允许再布下两条data线做485或I2C通信用,我总觉得家里一切交 ...

一根网线不就解决了么?带屏蔽的。电源12V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