视觉SLAM漫淡

楼主(2016-08-11):
开始做SLAM(机器人同时定位与建图)研究已经近一年了。从一年级开始对这个方向产生兴趣,到现在为止,也算是对这个领域有了大致的了解。然而越了解,越觉得这个方向难度很大。总体来讲有以下几个原因:

1、入门资料很少。虽然国内也有不少人在做,但这方面现在没有太好的入门教程。《SLAM for dummies》可以算是一篇。中文资料几乎没有。

2、SLAM研究已进行了三十多年,从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开始。其中又有若干历史分枝和争论,要把握它的走向就很费工夫。

3、难以实现。SLAM是一个完整的系统,由许多个分支模块组成。现在经典的方案是“图像前端,优化后端,闭环检测”的三部曲,很多文献看完了自己实现不出来。

4、自己动手编程需要学习大量的先决知识。首先你要会C和C++,网上很多代码还用了11标准的C++。第二要会用Linux。第三要会cmake,vim/emacs及一些编程工具。第四要会用openCV, PCL, Eigen等第三方库。只有学会了这些东西之后,你才能真正上手编一个SLAM系统。如果你要跑实际机器人,还要会ROS。

当然,困难多意味着收获也多,坎坷的道路才能锻炼人(比如说走着走着才发现Linux和C++才是我的真爱之类的。)鉴于目前网上关于视觉SLAM的资料极少,我于是想把自己这一年多的经验与大家分享一下。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。

这篇**关注视觉SLAM,专指用摄像机,Kinect等深度像机来做导航和探索,且主要关心室内部分。到目前为止,室内的视觉SLAM仍处于研究阶段,远未到实际应用的程度。一方面,编写和使用视觉SLAM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,算法的实时性未达到实用要求;另一方面,视觉SLAM生成的地图(多数是点云)还不能用来做机器人的路径规划,需要科研人员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。以下,我会介绍SLAM的历史、理论以及实现的方式,且主要介绍视觉(Kinect)的实现方式。

楼主:
SLAM问题
       SLAM,全称叫做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,中文叫做同时定位与建图。啊不行,这么讲下去,这篇**肯定没有人读,所以我们换一个讲法。
     小萝卜的故事
      从前,有一个机器人叫“小萝卜”。它长着一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,叫做Kinect。有一天,它被邪恶的科学家关进了一间空屋子,里面放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。

小萝卜感到很害怕,因为这个地方他从来没来过,一点儿也不了解。让他感到害怕的主要是三个问题:
1.          自己在哪里?
2.          这是什么地方?
3.          怎么离开这个地方?

楼主:
在SLAM理论中,第一个问题称为定位 (Localization),第二个称为建图 (Mapping),第三个则是随后的路径规划。我们希望借助Kinect工具,帮小萝卜解决这个难题。各位同学有什么思路呢?
Kinect数据

要打败敌人,首先要了解你的武器。不错,我们先介绍一下Kinect。众所周知这是一款深度相机,你或许还听说过别的牌子,但Kinect的价格便宜,测量范围在3m-12m之间,精度约3cm,较适合于小萝卜这样的室内机器人。它采到的图像是这个样子的(从左往右依次为rgb图,深度图与点云图):

Kinect的一大优势在于能比较廉价地获得每个像素的深度值,不管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经济上来说。OK,有了这些信息,小萝卜事实上可以知道它采集到的图片中,每一个点的3d位置。只要我们事先标定了Kinect,或者采用出厂的标定值。
我们把坐标系设成这个样子,这也是openCV中采用的默认坐标系。

楼主:
o’-uv是图片坐标系,o-xyz是Kinect的坐标系。假设图片中的点为(u,v),对应的三维点位置在(x,y,z),那么它们之间的转换关系是这样的:

后一个公式给出了计算三维点的方法。先从深度图中读取深度数据(Kinect给的是16位无符号整数),除掉z方向的缩放因子,这样你就把一个整数变到了以米为单位的数据。然后,x,y用上面的公式算出。一点都不难,就是一个中心点位置和一个焦距而已。f代表焦距,c代表中心。如果你没有自己标定你的Kinect,也可以采用默认的值:s=5000, cx = 320, cy=240, fx=fy=525。实际值会有一点偏差,但不会太大。

楼主:
定位问题

知道了Kinect中每个点的位置后,接下来我们要做的,就是根据两帧图像间的差别计算小萝卜的位移。比如下面两张图,后一张是在前一张之后1秒采集到的:

你肯定可以看出,小萝卜往右转过了一定的角度。但究竟转过多少度呢?这就要靠计算机来求解了。这个问题称为相机相对姿态估计,经典的算法是ICP(Iterative Closest Point,迭代最近点)。这个算法要求知道这两个图像间的一组匹配点,说的通俗点,就是左边图像哪些点和右边是一样的。你当然看见那块黑白相间的板子同时出现在两张图像中。在小萝卜看来,这里牵涉到两个简单的问题:特征点的提取和匹配。
如果你熟悉计算机视觉,那你应该听说过SIFT, SURF之类的特征。不错,要解决定位问题,首先要得到两张图像的一个匹配。匹配的基础是图像的特征,下图就是SIFT提取的关键点与匹配结果:

楼主:
对实现代码感兴趣的同学请Google“opencv 匹配”即可,在openCV的教程上也有很明白的例子。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,我们找到了一些匹配,但其中有些是对的(基本平等的匹配线),有些是错的。这是由于图像中存在周期性出现的纹理(黑白块),所以容易搞错。但这并不是问题,在接下来的处理中我们会将这些影响消去。
得到了一组匹配点后,我们就可以计算两个图像间的转换关系,也叫PnP问题。它的模型是这样的:

R为相机的姿态,C为相机的标定矩阵。R是不断运动的,而C则是随着相机做死的。ICP的模型稍有不同,但原理上也是计算相机的姿态矩阵。原则上,只要有四组匹配点,就可以算这个矩阵。你可以调用openCV的SolvePnPRANSAC函数或者PCL的ICP算法来求解。openCV提供的算法是RANSAC(Random Sample Consensus,随机采样一致性)架构,可以剔除错误匹配。所以代码实际运行时,可以很好地找到匹配点。以下是一个结果的示例。

上面两张图转过了16.63度,位移几乎没有。
有同学会说,那只要不断匹配下去,定位问题不就解决了吗?表面上看来,的确是这样的,只要我们引入一个关键帧的结构(发现位移超过一个固定值时,定义成一个关键帧)。然后,把新的图像与关键帧比较就行了。至于建图,就是把这些关键帧的点云拼起来,看着还有模有样,煞有介事的:

楼主:
然而,如果事情真这么简单,SLAM理论就不用那么多人研究三十多年了(它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的)(上面讲的那些东西简直随便哪里找个小硕士就能做出来……)。那么,问题难在什么地方呢?
SLAM端优化理论最麻烦的问题,就是“噪声”。这种渐近式的匹配方式,和那些惯性测量设备一样,存在着累积噪声。因为我们在不断地更新关键帧,把新图像与最近的关键帧比较,从而获得机器人的位移信息。但是你要想到,如果有一个关键帧出现了偏移,那么剩下的位移估计都会多出一个误差。这个误差还会累积,因为后面的估计都基于前面的机器人位置……哇!这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啊(例如,你的机器人往右转了30度,再往左转了30度回到原来的位置。然而由于误差,你算成了向右转29度,再向左转31度,这样你构建的地图中,会出现初始位置的两个“重影”)。我们能不能想办法消除这个该死的误差呢?
朋友们,这才是SLAM的研究,前面的可以说是“图像前端”的处理方法。我们的解决思路是:如果你和最近的关键帧相比,会导致累计误差。那么,我们最好是和更前面的关键帧相比,而且多比较几个帧,不要只比较一次。
我们用数学来描述这个问题。设:

不要怕,只有借助数学才能把这个问题讲清楚。上面的公式中,xp是机器人小萝卜的位置,我们假定由n个帧组成。xL则是路标,在我们的图像处理过程中就是指SIFT提出来的关键点。如果你做2D SLAM,那么机器人位置就是x, y加一个转角theta。如果是3D SLAM,就是x,y,z加一个四元数姿态(或者rpy姿态)。这个过程叫做参数化(Parameterization)。

不管你用哪种参数,后面两个方程你都需要知道。前一个叫运动方程,描述机器人怎样运动。u是机器人的输入,w是噪声。这个方程最简单的形式,就是你能通过什么方式(码盘等)获得两帧间的位移差,那么这个方程就直接是上一帧与u相加即得。另外,你也可以完全不用惯性测量设备,这样我们就只依靠图像设备来估计,这也是可以的。
后一个方程叫观测方程,描述那些路标是怎么来的。你在第i帧看到了第j个路标,产生了一个测量值,就是图像中的横纵坐标。最后一项是噪声。偷偷告诉你,这个方程形式上和上一页的那个方程是一模一样的。
在求解SLAM问题前,我们要看到,我们拥有的数据是什么?在上面的模型里,我们知道的是运动信息u以及观测z。用示意图表示出来是这样的:

我们要求解的,就是根据这些u和z,确定所有的xp和xL。这就是SLAM问题的理论。从SLAM诞生开始科学家们就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。最初,我们用Kalman滤波器,所以上面的模型(运动方程和观测方程)被建成这个样子。直到21世纪初,卡尔曼滤波器仍在SLAM系统占据最主要的地位,Davison经典的单目SLAM就是用EKF做的。但是后来,出现了基于图优化的SLAM方法,渐渐有取而代之的地位[1]。我们在这里不介绍卡尔曼滤波器,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在wiki上找卡尔曼滤波器,另有一篇中文的《卡尔曼滤波器介绍》也很棒。由于滤波器方法存储n个路标要消耗n平方的空间,在计算量上有点对不住大家。尽管08年有人提出分治法的滤波器能把复杂度弄到O(n) [2],但实现手段比较复杂。我们要介绍那种新兴的方法: Graph-based SLAM。
图优化方法把SLAM问题做成了一个优化问题。学过运筹学的同学应该明白,优化问题对我们有多么重要。我们不是要求解机器人的位置和路标位置吗?我们可以先做一个猜测,猜想它们大概在什么地方。这其实是不难的。然后呢,将猜测值与运动模型/观测模型给出的值相比较,可以算出误差:

楼主:
通俗一点地讲,例如,我猜机器人第一帧在(0,0,0),第二帧在(0,0,1)。但是u1告诉我机器人往z方向(前方)走了0.9米,那么运动方程就出现了0.1m的误差。同时,第一帧中机器人发现了路标1,它在该机器人图像的正中间;第二帧却发现它在中间偏右的位置。这时我们猜测机器人只是往前走,也是存在误差的。至于这个误差是多少,可以根据观测方程算出来。
我们得到了一堆误差,把这些误差平方后加起来(因为单纯的误差有正有负,然而平方误差可以改成其他的范数,只是平方更常用),就得到了平方误差和。我们把这个和记作phi,就是我们优化问题的目标函数。而优化变量就是那些个xp, xL。

改变优化变量,误差平方和(目标函数)就会相应地变大或变小,我们可以用数值方法求它们的梯度和二阶梯度矩阵,然后用梯度下降法求最优值。这些东西学过优化的同学都懂的。

注意到,一次机器人SLAM过程中,往往会有成千上万帧。而每一帧我们都有几百个关键点,一乘就是几百万个优化变量。这个规模的优化问题放到小萝卜的机载小破本上可解吗?是的,过去的同学都以为,Graph-based SLAM是无法计算的。但就在21世纪06,07年后,有些同学发现了,这个问题规模没有想象的那么大。上面的J和H两个矩阵是“稀疏矩阵”,于是呢,我们可以用稀疏代数的方法来解这个问题。“稀疏”的原因,在于每一个路标,往往不可能出现在所有运动过程中,通常只出现在一小部分图像里。正是这个稀疏性,使得优化思路成为了现实。
优化方法利用了所有可以用到的信息(称为full-SLAM, global SLAM),其精确度要比我们一开始讲的帧间匹配高很多。当然计算量也要高一些。
由于优化的稀疏性,人们喜欢用“图”来表达这个问题。所谓图,就是由节点和边组成的东西。我写成G={V,E},大家就明白了。V是优化变量节点,E表示运动/观测方程的约束。什么,更糊涂了吗?那我就上一张图,来自[3]。

楼主:
图有点模糊,而且数学符号和我用的不太一样,我用它来给大家一个图优化的直观形象。上图中,p是机器人位置,l是路标,z是观测,t是位移。其中呢,p, l是优化变量,而z,t是优化的约束。看起来是不是像一些弹簧连接了一些质点呢?因为每个路标不可能出现在每一帧中,所以这个图是蛮稀疏的。不过,“图”优化只是优化问题的一个表达形式,并不影响优化的含义。实际解起来时还是要用数值法找梯度的。这种思路在计算机视觉里,也叫做Bundle Adjustment。它的具体方法请参见一篇经典**[4]。
不过,BA的实现方法太复杂,不太建议同学们拿C来写。好在2010年的ICRA上,其他的同学们提供了一个通用的开发包:g2o [5]。它是有图优化通用求解器,很好用,我改天再详细介绍这个软件包。总之,我们只要把观测和运动信息丢到求解器里就行。这个优化器会为我们求出机器人的轨迹和路标位置。如下图,红点是路标,蓝色箭头是机器人的位置和转角(2D SLAM)。细心的同学会发现它往右偏转了一些。:

闭环检测上面提到,仅用帧间匹配最大的问题在于误差累积,图优化的方法可以有效地减少累计误差。然而,如果把所有测量都丢进g2o,计算量还是有点儿大的。根据我自己测试,约10000多条边,g2o跑起来就有些吃力了。这样,就有同学说,能把这个图构造地简洁一些吗?我们用不着所有的信息,只需要把有用的拿出来就行了。
事实上,小萝卜在探索房间时,经常会左转一下,右转一下。如果在某个时刻他回到了以前去过的地方,我们就直接与那时候采集的关键帧做比较,可以吗?我们说,可以,而且那是最好的方法。这个问题叫做闭环检测。
闭环检测是说,新来一张图像时,如何判断它以前是否在图像序列中出现过?有两种思路:一是根据我们估计的机器人位置,看是否与以前某个位置邻近;二是根据图像的外观,看它是否和以前关键帧相似。目前主流方法是后一种,因为很多科学家认为前一种依靠有噪声的位置来减少位置的噪声,有点循环论证的意思。后一种方法呢,本质上是个模式识别问题(非监督聚类,分类),常用的是Bag-of-Words (BOW)。但是BOW需要事先对字典进行训练,因此SLAM研究者仍在探讨有没有更合适的方法。
在Kinect SLAM经典大作中[6],作者采用了比较简单的闭环方法:在前面n个关键帧中随机采k个,与当前帧两两匹配。匹配上后认为出现闭环。这个真是相当的简单实用,效率也过得去。
高效的闭环检测是SLAM精确求解的基础。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。
参考文献[1] Visual SLAM: Why filter? Strasdat et. al., Image and Vision Computing, 2012.[2] Divide and Conquer: EKF SLAM in O(n), Paz Lina M et al., IEEE Transaction on Robotics, 2008[3] Relative bundle adjustment, Sibley, Gabe, 2009[4] Bundle adjustment - a Modern Synthesis. Triggs B et. el., Springer, 2000[5] g2o: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Graph Optimization, Kummerle Rainer, et. al., ICRA, 2011[6] 3-D Mapping with an RGB-D Camera, IEEE Transaction on Robotics, Endres et al., 2014

楼主:
图优化理论与g2o的使用

l   已知的东西:传感器数据(图像,点云,惯性测量设备等)。我们的传感器主要是一个Kinect,因此数据就是一个视频序列,说的再详细点就是一个RGB位图序列与一个深度图序列。至于惯性测量设备,可以有也可以没有。 l   待求的东西:机器人的运动轨迹,地图的描述。运动轨迹,画出来应该就像是一条路径。而地图的描述,通常是点云的描述。但是点云描述是否可用于导航、规划等后续问题,还有待研究。 这两个点之间还是有挺长的路要走的。如果我们使用图优化,往往会在整个视频序列中,定义若干个关键帧:

在这张图中,我们有一个路标点(五角星),并在各个关键帧中都看到了这个点。于是,我们就能用PnP或ICP求解相邻关键点的运动方向。这些在上篇**都介绍过了,包括特征选择,匹配及计算等等。那么,这个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呢?为什么要用全局优化你一定已经注意到,理想的计算总和实际有差距的。好比说理想的科研就是“看论文——产生想法——做实验——发**”,那么现实的科研就是“看论文——产生想法——做实验——发现该想法在二十年前就有人做过了”,这样一个过程。实际当中,仅通过帧间运动(ego-motion)来计算机器人轨迹是远远不够的。如下图所示:

如果你只用帧间匹配,那么每一帧的误差将对后面所有的运动轨迹都要产生影响。例如第二帧往右偏了0.1,那么后面第三、四、五帧都要往右偏0.1,还要加上它们自己的估算误差。所以结果就是:当程序跑上十几秒之后早就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。这是经典的SLAM现象,在EKF实现中,也会发现,当机器人不断运动时,不确定性会不断增长。当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结果。
那么怎么办才好呢?想象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,安全地走出了火车站,并在附近游荡了一会儿。当你走的越远,看到许多未知的建筑。你就越搞不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。如果是你,你会怎么办?
通常的做法是认准一个标志性建筑物,在它周围转上几圈,弄清楚附近的环境。然后再一点点儿扩大我们走过的范围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会时常回到之前已经见过的场景,因此对它周围的景象就会很熟悉。
机器人的情形也差不多,除了大多数时候是人在遥控它行走。因而我们希望,机器人不要仅和它上一个帧进行比较,而是和更多先前的帧比较,找出其中的相似之处。这就是所谓的回环检测(Loop closure detection)。用下面的示意图来说明:

没有回环时,由于误差对后续帧产生影响,机器人路径估计很不稳定。加上一些局部回环,几个相邻帧就多了一些约束,因而误差就减少了。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由弹簧连起来的链条(质点-弹簧模型)。当机器人经过若干时间,回到最初地方时,检测出了大回环时,整个环内的结构都会变得稳定很多。我们就可以籍此知道一个房间是方的还是圆的,面前这堵墙对应着以前哪一堵墙,等等。
相信讲到这里,大家对回环检测都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。那么,这件事情具体是怎么建模,怎么计算,怎么编程呢?下面我们就一步步来介绍。

楼主:
图优化的数学模型SLAM问题的优化模型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建模方式。我们挑选其中较简单的一种进行介绍,即FrameSLAM,在2008年提出。它的特点是只用位姿约束而不用特征约束,减少了很多计算量,表达起来也比较直观。下面我们给出一种6自由度的3D SLAM建模方法。

符号:

注意到这里的建模与前文有所不同,是一个简化版的模型。因为我们假设帧间匹配时得到了相邻帧的变换矩阵,而不是把所有特征也放到优化问题里面来。所以这个模型看上去相对简单。但是它很实用,因为不用引入特征,所以结点和边的数量大大减少,要知道在图像里提特征动辄成百上千的。
g2o是什么g2o,就是对上述问题的一个求解器。它原理上是一个通用的求解器,并不限定于某些SLAM问题。你可以用它来求SLAM,也可以用ICP, PnP以及其他你能想到的可以用图来表达的优化问题。它的代码很规范,就是有一个缺点:文档太少。唯一的说明文档还有点太装叉(个人感觉)了,有点摆弄作者数学水平的意思,反正那篇文档很难懂就是了。话说程序文档不应该是告诉我怎么用才对么……
言归正传。如果你想用g2o,请去它的github上面下载:https://github.com/RainerKuemmerle/g2o它的API在:http://www.rock-robotics.org/sta ... _1_1HyperGraph.html

楼主:
安装
g2o是一个用cmake管理的C++工程,我是用Linux编译的,所以不要问我怎么在win下面用g2o,因为我也不会……不管怎么说,你下载了它的zip包或者用git拷下来之后,里面有一个README文件。告诉你它的依赖项。在ubuntu下,直接键入命令:
sudo apt-get install cmake libeigen3-dev libsuitesparse-dev libqt4-dev qt4-qmake libqglviewer-qt4-dev
我个人感觉还要 libcsparse-dev和freeglut3这两个库,反正多装了也无所谓。注意libqglviewer-qt4-dev只在ubuntu 12.04库里有,14.04 里换成另一个库了。g2o的可视化工具g2o_viewer是依赖这个库的,所以,如果你在14.04下面编,要么是去把12.04那个deb(以及它的依赖项)找出来装好,要么用ccmake,把build apps一项给去掉,这样就不编译这个工具了。否则编译过不去。
解开zip后,新建一个build文件夹,然后就是:cmake ..makesudo make install这样g2o就装到了你的/usr/local/lib和/usr/local/include下面。你可以到这两个地方去看它的库文件与头文件。
学习g2o的使用因为g2o的文档真的很装叉(不能忍),所以建议你直接看它的源代码,耐心看,应该比文档好懂些。它的example文档夹下有一些示例代码,其中有一个tutorial_slam2d文件夹下有2d slam仿真的一个程序。值得仔细阅读。
使用g2o来实现图优化还是比较容易的。它帮你把节点和边的类型都定义好了,基本上只需使用它内置的类型而不需自己重新定义。要构造一个图,要做以下几件事:
l   定义一个SparseOptimizer. 编写方式参见tutorial_slam2d的声明方式。你还要写明它使用的算法。通常是Gauss-Newton或LM算法。个人觉得后者更好一些。
l   定义你要用到的边、节点的类型。例如我们实现一个3D SLAM。那么就要看它的g2o/types/slam3d下面的头文件。节点头文件都以vertex_开头,而边则以edge_开头。在我们上面的模型中,可以选择vertex_se3作为节点,edge_se3作为边。这两个类型的节点和边的数据都可以直接来自于Eigen::Isometry,即上面讲到过的变换矩阵T。
l   编写一个帧间匹配程序,通过两张图像算出变换矩阵。这个用opencv, pcl都可以做。
l   把你得到的关键帧作为节点,变换矩阵作为边,加入到optimizer中。同时设定节点的估计值(如果没有惯性测量就设成零)与边的约束(变换矩阵)。此外,每条边还需设定一个信息矩阵(协方差矩阵之逆)作为不确定性的度量。例如你觉得帧间匹配精度在0.1m,那么把信息矩阵设成100的对角阵即可。
l  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不断作帧间检测,维护你的图。
l   程序结束时调用optimizer.optimize( steps )进行优化。优化完毕后读取每个节点的估计值,此时就是优化后的机器人轨迹。
代码这种东西展开来说会变得像字典一样枯燥,所以具体的东西需要大家自己去看,自己去体会。这里有我自己写的一个程序,可以供大家参考。不过这个程序需要带着数据集才能跑,学习g2o的同学只需参考里面代码的写法即可:https://github.com/gaoxiang12/slam3d_gx

楼主:
请输入标题
最近我跑了几个公开数据集(http://vision.in.tum.de/data/datasets/rgbd-dataset)上的例子(fr1_desk, fr2_slam)(,感觉效果还不错。有些数据集还是挺难的。最后一张图是g2o_viewer,可以看到那些关键路径点与边的样子。

研究点介绍
在《SLAM for Dummy》中,有一句话说的好:"SLAM并不是一种算法,而是一个概念。(SLAM is more like a concept than a single algorithm.)"所以,你可以和导师、师兄弟(以及师妹,如果有的话)说你在研究SLAM,但是,作为同行,我可能更关心:你在研究SLAM中的哪一个问题。有些研究者专注于实现一个具体的SLAM系统,而更多的人则是在研究SLAM里某些方法的改进。做应用和做理论的人往往彼此看不起,不过二者对科研都是有贡献的。作为研究生,我还是建议各位抓住SLAM中一个小问题,看看能否对现有的算法进行改进或者比较。不要觉得这种事情肤浅,它是对研究有实际帮助和意义的。同时,我也有一些朋友,做了一个基于滤波器/图优化的SLAM实现。程序是跑起来了,但他/她不知道自己有哪些贡献,钻研了哪个问题,写论文的时候就很头疼。所以,作为研究生,我建议你选择SLAM中的一个问题,改进其中的算法,而不是先找一堆程序跑起来再说。
那么问题来了:SLAM方面究竟有哪些可以研究的地方呢?我为大家上一个脑图。

这个图是从我笔记本上拍下来的(请勿吐槽字和对焦)。可以看到,以SLAM为中心,有五个圈连接到它。我称它为Basic Theory(基础理论)、Sensor(传感器)、Mapping(建图)、Loop Detection(回环检测)、Advanced Topic(高级问题)。这可以说是SLAM的研究方向。下面我们"花开五朵,各表一枝"。
基本理论SLAM的基本理论,是指它的数学建模。也就是你如何用数学模型来表达这个问题。为什么说它"基本"呢?因为数学模型影响着整个系统的性能,决定了其他问题的处理方法。在早先的研究中(86年提出[1]至21世纪前期[2]),是使用卡尔曼滤波器的数学模型的。那里的机器人,就是一个位姿的时间序列;而地图,就是一堆路标点的集合。什么是路标点的集合?就是用(x,y,z)表示每一个路标,然后在滤波器更新的过程中,让这三个数慢慢收敛。
那么,请问这样的模型好不好?  好处是可以直接套用滤波器的求解方法。卡尔曼滤波器是很成熟的理论,比较靠谱。  缺点呢?首先,滤波器有什么缺点,基于它的SLAM就有什么缺点。所以EKF的线性化假设啊,必须存储协方差矩阵带来的资源消耗啊,都成了缺点(之后的**里会介绍)。然后呢,最直观的就是,用(x,y,z)表示路标?万一路标变了怎么办?平时我们不就把屋里的桌子椅子挪来挪去的吗?那时候滤波器就挂了。所以啊,它也不适用于动态的场合。  这种局限性就是数学模型本身带来的,和其他的算法无关。如果你希望在动态环境中跑SLAM,就要使用其他模型或改进现有的模型了。  SLAM的基本理论,向来分为滤波器和优化方法两类。滤波器有扩展卡尔曼滤波(EKF)、粒子滤波(PF),FastSLAM等,较早出现。而优化方向用姿态图(Pose Graph),其思想在先前的**中介绍过。近年来用优化的逐渐增多,而滤波器方面则在13年出现了基于Random Finite Set的方法[3],也是一个新兴的浪潮[4]。关于这些方法的详细内容,我们在今后的**中再进行讨论。  作为SLAM的研究人员,应该对各种基本理论以及优缺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,尽管它们的实现可能非常复杂。

楼主:
传感器
传感器是机器人感知世界的方式。传感器的选择和安装方式,决定了观测方程的具体形式,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SLAM问题的难度。早期的SLAM多使用激光传感器(Laser Range Finder),而现在则多使用视觉相机、深度相机、声呐(水下)以及传感器融合。我觉得该方向可供研究点有如下几个:
如何使用新兴传感器进行SLAM。    要知道传感器在不断发展,总有新式的东西会出来,所以这方面研究肯定不会断。
不同的安装方式对SLAM的影响。    举例来说,比如相机,顶视(看天花板)和下视(看地板)的SLAM问题要比平视容易很多。为什么容易呢?因为顶/下视的数据非常稳定,不像平视,要受各种东西的干扰。当然,你也可以研究其他的安装方式。
改进传统传感器的数据处理。这部分就有些困难了,因为经常传感器已经有很多人在使用,你做的改进,未必比现有的成熟方法更好。
建图
建图,顾名思议,就是如何画地图呗。其实,如果知道了机器人的真实轨迹,画地图是很简单的一件事。不过,地图的具体形式也是研究点之一。比如说常见的有以下几种:
路标地图。
地图由一堆路标点组成。EKF中的地图就是这样的。但是,也有人说,这真的是地图吗(这些零零碎碎的点都是什么啊喂)?所以路标图尽管很方便,但多数人对这种地图是不满意的,至少看上去不像个地图啊。于是就有了密集型地图(Dense map)。
度量地图(Metric map)
通常指2D/3D的网格地图,也就是大家经常见的那种黑白的/点云式地图。点云地图比较酷炫,很有种高科技的感觉。它的优点是精度比较高,比如2D地图可以用0-1表示某个点是否可通过,对导航很有用。缺点是相当吃存储空间,特别是3D,把所有空间点都存起来了,然而大多数角角落落里的点除了好看之外都没什么意义……

拓扑地图(Topological map)
拓扑地图是比度量地图更紧凑的一种地图。它将地图抽象为图论中的"点"和"边",使之更符合人类的思维。比如说我要去五道口,不知道路,去问别人。那人肯定不会说,你先往前走621米,向左拐94.2度,再走1035米……(这是疯子吧)。正常人肯定会说,往前走到第二个十字路口,左拐,走到下一个红绿灯,等等。这就是拓扑地图。
混合地图。
既然有人要分类,就肯定有人想把各类的好处揉到一起。这个就不多说了吧。
回环检测回环检测,又称闭环检测(Loop closure detection),是指机器人识别曾到达场景的能力。如果检测成功,可以显著地减小累积误差。

楼主:
高级话题
前面的都是基础的SLAM,只有"定位"和"建图"两件事。这两件事在今天已经做的比较完善了。近几年的RGB-D SLAM[5], SVO[6], Kinect Fusion[7]等等,都已经做出了十分炫的效果。但是SLAM还未走进人们的实际生活。为什么呢?
因为实际环境往往非常复杂。灯光会变,太阳东升西落,不断的有人从门里面进进出出,并不是一间安安静静的空屋子,让一个机器人以2cm/s的速度慢慢逛。论文中看起来酷炫的算法,在实际环境中往往捉襟见肘,处处碰壁。向实际环境挑战,是SLAM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,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级话题。主要有:动态场景、语义地图、多机器人协作等等。
最后,让我们想象一下未来SLAM的样子吧:

有一天,小萝卜被领进了一家新的实验楼。在短暂的自我介绍之后,他飞快地在楼里逛了一圈,记住了哪里是走廊,哪儿是房间。他刻意地观察各个房间特有的物品,以便区分这些看起来很相似的房间。然后,他回到了科学家身边,协助他的研究。有时,科学家会让他去各个屋里找人,找资料,有时,也带着他去认识新安装的仪器和设备。在闲着没事时,小萝卜也会在楼里逛逛,看看那些屋里都有什么变化。每当新的参观人员到来,小萝卜会给他们看楼里的平面图,向他们介绍各个楼层的方位与状况,为他们导航。大家都很喜欢小萝卜。而小萝卜明白,这一切,都是过去几十年里SLAM研究人员不断探索的结果。

网友A:
这个不错,之前关注过。别人也给我推荐过开源的版本,好像是基于openGL,opencv之类的。我还没有完全搭起来环境。继续加油,很好的东西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定位问题
知道了Kinect中每个点的位置后,接下来我们要做的,就是根据两帧图像间的差别计算小萝卜的位移。 ...

这个真的不错,你用的哪个版本?环境好搭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错,之前关注过。别人也给我推荐过开源的版本,好像是基于openGL,opencv之类的。我还没有完全搭起来 ...

搞视觉用OPEN  CV可以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真的不错,你用的哪个版本?环境好搭吗?

SLAM的话现在一般基于ROS;
用ubuntu 14.04和ROS indigo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SLAM的话现在一般基于ROS;
用ubuntu 14.04和ROS indigo。

ROS indigo是什么,和opencv什么关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OS indigo是什么,和opencv什么关系。

ROS机器人操作系统,或者说一种框架;
可以导入OPEN  CV的一些数据,提供给ROS,生成一些三维的空间(对计算机内存要求比较大);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ROS机器人操作系统,或者说一种框架;
可以导入OPEN  CV的一些数据,提供给ROS,生成一些三维的空间(对 ...

能跑ROS indigo + opencv的机器人,硬件平台要求怎么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跑ROS indigo + opencv的机器人,硬件平台要求怎么样?

用工控机(电脑)或树莓派;
主要是CPU的处理速度要快,ARM的话,至少A系列内核;

ROS和LINUX类似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用工控机(电脑)或树莓派;
主要是CPU的处理速度要快,ARM的话,至少A系列内核;

跑系统不是问题,应该cortex-A8及以上都行,但是图形处理及识别对计算的实时性还是很有要求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跑系统不是问题,应该cortex-A8及以上都行,但是图形处理及识别对计算的实时性还是很有要求的。 ...

嗯,2部分一般分开做的;

网友B:
游总的产品在使用ROS吗?
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个。它虽然叫机器人操作系统,但更像一个框架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,2部分一般分开做的;

你这个slam跑在什么样的硬件平台上?

网友A:
目前正在抽空熟悉orbslam2

楼主:
楼上的,不和你扯了,呵呵;

网友C(2016-09-19):
引用 楼主:
SLAM的话现在一般基于ROS;
用ubuntu 14.04和ROS indigo。

国内大部分都是理论,实际应用少,

网友D:
真要有实际应用实例才棒

网友E:
对这个很感兴趣 不知道 是否有相同喜好的同学 可以交流 QQ 317974925

网友F:
很好。很详细。。可以交流一下。

网友G(2016-11-04):
我一直有个假设,会不会我们现在做的机器人视觉的方向是错的呢?

网友H(2017-02-23):
这是半闲居士的博客吧?

网友I:
视觉太难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