线阵LED图文显示装置

楼主(2016-08-11):
16只LED灯依次排开、然后通过电机的转动、LED显示不同的图案等。也明白是通过16只LED灯转动形成一个类似于点阵屏、然后控制图案显示、写程序卡在了怎么构成点阵屏这块、希望个位大神不吝赐教、感谢感谢

网友A:
这就要用到模点转换了,去小工具包找图形模点转换工具,把图形转成模点数据,再依次送显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