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求教线圈接地问题~~~~(线圈接法)

楼主(2016-08-11):
如图中所示,左边为三种频率信号的叠加放大,右边:发射线圈的两端分别接OP2H和OP2L,请问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?(温度上升后噪声比好大~)谢谢各位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线圈串联个隔直电容。如果内阻小还得再串联个电阻。

谢谢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