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压基准芯片分压

楼主:
需要一个0~2.5V的可调高稳定度电压(波动在10PPM以内),想用4V基准源MAX6241A经电位器分压得到,找到的电位器稳定度和稳飘都不太好,请问有没有推荐的型号能够满足要求,另外电位器的波动对电压稳定度影响大不大,还有就是下图是我大概绘制的电路图,电压的负载是仪表放大器AD8429,则电位器使用多大的合适?

电路图

电路图

网友A(2016-08-12):
你调动的精度要求是多少?实验的话我建议你找高端的BI或VISHAY的试试。产品就不要用这个了。

网友B:
想控制在10ppm内波动,电阻的温漂必须小于10pmm,况且基准源也有稳定系数。用电位器来做是很难做到10ppm内的。

建议:高精度基准源+ DAC芯片,0~2.5V任意调

网友C:
1.系统恒温
2.用稳定度高的电阻,比如VISHAY的等。我印象中,这种电阻非常贵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