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 C6000系列驱动电容触摸屏可行吗?

楼主(2016-08-11):
在做一个掌上设备,用TI C6748做主控,希望能有个电容触摸屏做控制界面。
google/百度搜“DSP 电容屏”,“C6000 电容屏”都搜不到有用的资料。
大家有做过这样的方案吗?是否可行?

楼主:
如果有其他的主控方案也请分享,谢谢

网友A:
2000,5000都行,6000应该也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000,5000都行,6000应该也行。

谢谢你的回复:D
还要再问下您,我现在用的创龙的开发板接的是电阻触控屏,网上几乎看不到接电容屏的方案,是不是很奇怪的需求?
2000,5000的接电容屏控制的方案有那些案例能分享一下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的回复:D
还要再问下您,我现在用的创龙的开发板接的是电阻触控屏,网上几乎看不到接电容屏的方案 ...

不好意思,找不着了。

网友B:
没有直接的控制器和接口     需要你自己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