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求各位大哥帮忙看看这个原理图中开关和D3怎么回事

楼主(2016-08-11):
求各位大哥帮忙看看这个原理图中开关和D3怎么回事

网友A:
楼主电路错误。 PT1301参考电路如下图:

PT1301出脚:
1 --- CE
2 --- EXT
3 --- GND
4 --- LX
5 --- VDD
6 --- FB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电路错误。 PT1301参考电路如下图:

大哥  那芯片写错了   不是PT1301      芯片上面写这57B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