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ar cc2530 协议栈的问题

楼主(2016-08-11):
用的 iar 版本是 8051 9.30 , 打开 sample switch 会出现如下:Warning[Pe1665]: concatenation with "=" in macro "HAL_CONFIG_IO_OUTPUT_PREP" does not create a valid token C:\Texas Instruments\Z-Stack Home 1.2.2a.44539\Components\hal\target\CC2530EB\hal_lcd.c 505
求大家指教一下,刚开始用协议栈来 操作cc2530

网友A(2018-05-11):
htt【删掉口号中的内容】ps://e2【】e【】chin【】p【】a.ti.com/question_answer/wireless_connectivity/bl【】uetoo【】th/f/103/t/141428
应该可以解决

看不懂呀

网友B(2018-12-09):
引用 网友A:
htt【删掉口号中的内容】ps://e2【】e【】chin【】p【】a.ti.com/question_answer/wireless_connectivity/b ...

谢谢,我搬运一下
##这是C语言宏定义的一种写法,起连接作用,在IO位定义或者定时器时可以用;

#define HAL_IO_SET(port, pin, val) HAL_IO_SET_PREP(port, pin, val)
#define HAL_IO_SET_PREP(port, pin, val) st( P##port##_##pin## = val; )
改为:

#define HAL_IO_SET(port, pin, val) HAL_IO_SET_PREP(port, pin, val)
#define HAL_IO_SET_PREP(port, pin, val) st( P##port##_##pin= val; )
去掉pin后面的##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