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S6.1 中查看局部变量,临时变量值的办法

楼主(2016-08-11):
1.优化级别关闭或者调低

2.设置断点,在watch添加变量值,或者单步调试的时候,在变量窗口会自动显示当前的临时变量值的。

网友A:
不是添加到观察上吗?

网友:
单步调试,应该放在上面就能看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添加到观察上吗?

可以添加,也可以不添加的。

网友B:
这样查看有什么优点吗?

网友B:
可能每个人的选择方式不同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可能每个人的选择方式不同。

好像CCS只有这么两种办法的,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查看临时变量么?

网友D:
这个问题的我还不太会正的。。

网友E:
ccs6.1版本的很不错的,临时变量的查看的还是比较简单的。

网友F:
以后的时候试试看。

网友F:
这个软件太大了,还是使用的CCS4

网友G(2017-11-07):
设置断点之后,程序运行到断点会暂停吗

网友H:
能实时查看某个GPIO口的高低

网友I:
CCS 常用调试工具

网友H:
CCS中观察窗口也可以。

网友I:
一般喜欢使用串口输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