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 想问下,如果protel99画的pcb没加网络,可以导出坐标么?

楼主(2016-08-11):
想问下,如果protel99画的pcb没加网络,可以导出坐标么?没有用过此软件,如果可以的话我自寻网上看下步骤,如果不可以,那么贴片厂商如何定位贴片?

网友A:
1 只要你是用封装库画的图 可以导出坐标的 ,有无网络没关系
2 贴片厂定位 1 直接导入坐标2 还有个手动模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