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共地测电压,有什么好办法么?

楼主(2016-08-11):
电池组供电,范围21V~29V,经过DC-DC后输出5V给板子供电,现在需要知道电池的电压,在不共地的情况下怎么做?谢谢!

网友A:
光耦就行

楼主:
用一个光耦接两地?

网友B:
根据精度要求选择方案:
可以选择线性光耦,或者直流电压传感器,甚至采样完了通信隔离;

楼主:
采样完后通讯隔离?不行吧,采样芯片的供电应该也是隔离模块出来的呀,在采样后再隔离,那采样芯片芯片前也要隔离呀

网友C:
如上~~~ 有人提到的光耦       最好是线性光耦     根据电压的大小变化  LED 也会暗亮一些, 引起输出内阻/电阻的变化,在隔离端就可ADC 出来,  计算出前端的的电压

网友D:
线性光耦 ACPL-C87X

网友E:
重新说下你的需求吧。

网友F:
9楼的方法就行

楼主:
9楼的方法多一组电源VCC1呢?

网友G:
你的DC-DC是隔离的吗

楼主:
是隔离的。不隔离的本身就已经共地了,就没这问题了

网友H:
类似  仪表放大器 的那种用途?

楼主:
类似电单车,电池组供电,有需要知道还有多少电,不需要太精确的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9楼的方法多一组电源VCC1呢?

VCC1就从电池来。
大部分运放可以最高36V供电。你的电池是二十几伏,正好,可以不稳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VCC1就从电池来。
大部分运放可以最高36V供电。你的电池是二十几伏,正好,可以不稳压 ...

然后输入也是这个二十几伏?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然后输入也是这个二十几伏?

Vbat-可以直连
Vbat+可以经过分压后再进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