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通信]
关于SI4463通信挂掉问题

楼主(2016-08-11):
各位大神,最近接触了SI4463芯片,采用节点A为主节点,节点B为从节点,当A向B发送请求后B向A返回自己的数据。现在的问题是若A不间断的向B请求数据或者间歇性(周期1分钟以内)向B请求数据,B都能向A返回数据;若A长时间不向B请求数据,A和B的通信就中断了,必须重启B才能恢复通信。个人觉得是不是B向A返回数据后应该切换到ready或RX状态,还是需要其它处理?请各位大神支招!

网友A:
A:发完之后,进入RX,等3秒的样子吧,在这3秒内,接到了,就是一个=次通信OK,超不到,就是超时了,,你要么再次发,要么ready,等到下一次时间点再发

B:平时处于RX,接到A的数据后,等0.5秒,把自己的数据发出去,  然后又进入RX,等下A一次的数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