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哪位搭过微型电机控制电路

楼主(2016-08-11):
想控制已有的扁平状手机振动马达,前来询问有搭过此类电路的大神一些经验

网友A:
用一只9013或9012控制振动马达的供电通即可,振动是马达轴上偏心块产生的,与控制没有关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一只9013或9012控制振动马达的供电通即可,振动是马达轴上偏心块产生的,与控制没有关系 ...

我现在要驱动的是z轴振动的,不是偏心轮的旋转电机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要驱动的是z轴振动的,不是偏心轮的旋转电机

一样的拉,通电即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