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子负载恒压模式仿真不成功 大家来帮我看一下哪里出了...

楼主(2016-08-11):
大家来帮我看一下,为什么方针没有成功 ,我想的是监测到的反馈电压和设定好的电压进行比较,后面再经过一个PI环节,但就是一直仿真不出来,但是恒流模式仿真出来了

网友A:
你这个电路M2应该用P型的MOS管,而不是N型的。这样才能对电流源的波动形成负反馈~

网友B:
这是正反馈,把OP27B输入调换一下。

网友C:
环路增益太大,上个OP。导致振不能仿真,(不能收敛)。参考上楼,非负反馈环路。

网友D:
MOS管漏极输出,相位反了一次
你需要把运放也反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