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无法复位,复位 NRST 引脚为方波(锯齿波)

楼主(2016-08-11):
求大神指点:
我贴片焊接了8块基于STM8AF6246的电路板,但是无法下载程序。
此设计图之前做过板子,均正常工作。
NRST采用上拉电阻加电容的标准电路,无外接晶振,3.3V电源示波器观测正常,无纹波。
测得VDDA、Vddio为高电平3.3V;VCAP引脚为1.8V;VSS、VSSA均为0V。均正常。
但是NRST引脚为低电平,用示波器测得引脚波形为锯齿波0-1.7V;
去除上拉电阻和电容后,测得波形为方波,频率8.7kHz,占空比50%,电压为0/3.3V。
电路中无短路情况。

请问有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吗?求指点如何解决。

网友A:
找以前用过的板子, 取芯片交叉验证试试看先.

网友B:
芯片有问题了吧;

去掉复位电容,直接上拉电阻,看看复位脚波形是啥;
还是锯齿波,那芯片肯定有问题了;

网友C:
记得STM8S的复位引脚可以配置成IO(输入),是不是芯片有程序,先改正选项字试试

网友D(2017-03-08):
后面问题解决没有?我也碰到一样的情况了

网友E(2020-04-13):
目前使用STM8S003F3P6遇到同样问题,交给原厂分析,看芯片内部无短路无烧毁。自己开发板上测试,上电NRST锯齿波,通过IDE软件单步调式,无锯齿波现象,一切正常。芯片内部固件为例程代码。目前各位遇到此问题还有什么排查方法,谢谢!

网友F(2020-06-22):
遇到同样问题,头疼中